寻求会懂富斯T6控和450PRO的设置问题,谢谢高手帮忙回答,搞定有礼相送的

楼主(2014-08-25):
真心求教下资深电直模友一些问题,关于富斯T6控和450PRO直升机的设置问题,真心感谢

我是用这个控来控制直升机,其实接触直升机这么久,我都没有一次正常飞起来过,机子每次摔每次补,零件也买了好多,本想说会玩再入手好的,想放弃,可是有点不甘心,希望得到模友帮助,为表示感谢能让机机成功飞起,送你些我闲置的电直小配件,呵呵,希望能让我的直升机飞起来,前提是有用过这个控懂得这个控设置直升机的玩家回答问题

问题:直升机飞起来尾部会左右摆动,也许是不是陀螺仪感度高了,可又不知道在哪里调,尾部舵机为银燕数码舵机,陀螺仪就是图片上的这个,还有就是最后一次炸鸡直升机出现一个问题,直升机再次通电开控,舵机变态了不能把十字盘推平了,之前还很正常的,推遥杆舵机都会动但就是一直会保持十字盘不平状态,我的斜盘舵机也是银燕数码的,是不是我的控没设置好,非常希望用这个富斯T6控飞直升机的模友出手帮忙,谢谢!我的联系方式  论坛回复告诉我你的QQ号码我加你,呵呵我的QQ拒绝加人的,希望碰到有缘人

网友A:
你这个配置能飞起来相当的到手啊

网友B:
舵机臂移位了吧,拆了对正重装。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陀螺仪,用原厂舵机没事,用其它品牌舵机剧烈甩尾
直机通电开控,舵机变态了不能把十字盘推平的情况遇到过一次,原因不明。

网友D:
这个控没用过,尾部会左右摆动叫金鱼尾是在控上调。

网友:
没用过富斯的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控没用过,尾部会左右摆动叫金鱼尾是在控上调。

金魚尾也許是機械不順滑和有虛位,導致陀螺儀工作不正常,如機械沒問題那就是其他震蕩問題和感度沒有設好,要細心排震,把能轉動的全拆下,從主電機開始一步步的上電看是否同心,玩直機就這個樣,沒耐性那就直接退模了,新手個人理解,說錯說漏請老鳥繼續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陀螺仪,用原厂舵机没事,用其它品牌舵机剧烈甩尾
直机通电开控,舵机变态了不能把十字盘推平的 ...

朋友你也遇到了,解决了么,我的一直还没解决,直升机闲置再家里呢,我用浩马特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魚尾也許是機械不順滑和有虛位,導致陀螺儀工作不正常,如機械沒問題那就是其他震蕩問題和感度沒有設好, ...

我也有单独试过尾部的震动情况,完全在可以接受的正常范围呢,主轴的同心度也要求挺高的,稍微轻微炸鸡我都换新的,都快换不起主轴啦,没有成功飞起来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移位了吧,拆了对正重装。

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
楼主一般的装机顺序清楚不?还有舵机说明书在不在??遥控的说明书在不在???拍两张高清的发上来吧。还有现在你的机子的状态也拍照片发上来你这么空洞怎么帮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也遇到了,解决了么,我的一直还没解决,直升机闲置再家里呢,我用浩马特也是这个情况

我把原厂的舵机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单独试过尾部的震动情况,完全在可以接受的正常范围呢,主轴的同心度也要求挺高的,稍微轻微炸鸡我 ...

有沒有用手推過尾滑推呀,是否一點阻力都沒有呀,???
如果電子沒問題那麼肯定告訴你是機械問題,尾總承是否順滑無比???

楼主:
挺顺滑的没有卡顿的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原厂的舵机修好了

是舵机坏的原因导致

网友F:
我入门就是这个控。后来发现失控。测了一下距离。只有24米!联系楼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入门就是这个控。后来发现失控。测了一下距离。只有24米!联系楼主测试一下

这个距离到是没发现过啊,我用这控之前都是飞多轴用,我在空旷的天边飞行自己遥控最远达到了300多米高度在26七米,正常使用,不过我在楼顶飞行高度15米左右距离只有100都不到,失控了机子炸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真是说不准的,富斯自己说了也只有300米遥控距离啊,模友是不是玛丽没设置好,还是被周围磁场干扰了,我还有个新的多轴用这个控在高压线塔附近飞起飞还不到15米距离15米左右直接失控,点到了深水池结束了,至今用这个控飞行失去了 DFJI 330  450多轴了心痛

网友G:
楼主这么多失控记录还不考虑换个可靠点的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多失控记录还不考虑换个可靠点的控啊???

有啊,现在用了天地飞8的啊,暂时没发现失控,听说距离到900米,不知有哪位模友有飞过他的最高和最远距离,这个富斯控就拿来飞室内小飞机了

楼主:
因为还不会中毒太深暂时没有考虑 福他爸,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