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改2个杆都自动回弹,应该买哪种回弹?

楼主(2014-08-25):
现在因为飞多轴,所以想把遥控器改成油门方向都回弹的那种,D10的回弹应该买哪个配件自己改?

网友:
把压簧螺丝卸了就行、看说明书

网友:
不回弹的是油门摇杆,回弹的应该就是普通摇杆吧
其实油门摇杆应该也能改成回弹的,只是可能缺了一两个弹簧或者压片,然后去掉油门手感的那个压片

网友:
摇杆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加个弹簧拆掉压片就行,可以参考另一边的升降舵摇杆

网友:
去掉压片和限位螺丝就可以 打开控看看左右两个摇杆有什么不同 把油门那个改的和另一个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控,然後把油門那個搖桿螺絲擰掉與鐵片拿掉就行了,具體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