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1000 s900等等都用高硬度塑料桨而不是碳纤维的?

楼主(2014-08-25):
为什么s1000 s900等等都用高硬度塑料桨而不是碳纤维的?
究竟哪种好?

网友A:
成本成本

网友B: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网友C:
不是成本是震动!咳!我又说实话了

网友D:
成本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高加钱就好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尼龙桨是模具铸造,可以控制精准的数据,桨平衡很好控制。而碳纤很难做到统一的工业标准,很难保证桨平衡。桨不平衡会怎样?你懂的......

网友E:
啊,我还在展会上专门买了碳桨。

网友F:
楼主你好!碳纤维桨叶碳纤工艺对于批量应用,一致性相对较差。而注塑工艺相对成熟稳定,产品的性能会好很多;1552螺旋桨使用的是高强度复合塑料。

网友G:
用人工慢慢校准也可以做到平衡,只是成本太大。所以一般平衡调节好的碳桨,非常贵。

网友H:
反正我看了一下,材料做工的话,比以前的机器稍逊。

网友I:
技术回答的也是有道理

网友J:
TM的,你可以买,平衡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