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控,1500左右,纠结纠结。。。

楼主(2014-08-25):
求推荐一款控,1500左右,纠结纠结。。。O(∩_∩)O谢谢。

网友A:
看你玩什么,如果只是KT EPP 等小飞机,D10都够了
如果又是大直机,又是大型固定翼,那就得进口了

网友B:
T8FG发射机,某宝报价1700。
再入一个兼容接收100多。

网友C:
才1700?搜了没咧

楼主:
一般玩室内机、和固定翼。

网友D:
实在不行,收个2手的T8FG,也就1000-1200,再买个FRSKY接收机,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