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P新人求解【图传系统选购】

楼主(2014-08-25):
本人最近校有个科技竞赛项目。本人想把FPV图传系统搬到履带式机器人上当“眼睛”。距离要求不高,清晰度要求不高,发射接收机功率自然要求不高,重量要求不高。。。总之,不用上天,室内演示,哪位大神给我屌丝套方案呐~价格越实惠越好呐~要那种摄像头+图传发射接收+显示器全套的哦~跪谢~

网友A:
我出你一套600毫瓦的5.8G图传吧,超便宜超好用,也能用在飞机上。QQ545495756

网友:
理论不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出你一套600毫瓦的5.8G图传吧,超便宜超好用,也能用在飞机上。QQ545495756

600发射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你一套600毫瓦的5.8G图传吧,超便宜超好用,也能用在飞机上。QQ545495756

单是收发机吗,还是有摄像头和显示器?

网友B:
我们的改装思路是尽量不改玩具,FPV部分是一个单独部分,方便拆装。 摄像头选用了170度超广角、480线高清的,图传模块推荐选择5.8G 200毫瓦设备,我们实际测试在200平米的家中能各个房间到处跑,室外100×20米的停车场也能到处跑。

    这个发射端单独用一片730毫安时的电池供电。接收端是4.3寸带接收的显示器,配合2S 1300毫安时的电池供电可以连续使用30分钟以上。这套设备只需要再自备1S 2S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这是推荐选用的摄像头,170度超广角设计可以不用云台也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是收发机吗,还是有摄像头和显示器?

图传发射、接收、显示器。摄像头你可以自己买一个500~700线的,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是收发机吗,还是有摄像头和显示器?

发射是这个600毫瓦带散热风扇的: 价格200
接收是RC832,32频点那个,你自己淘宝一下就知道了。外壳螺丝没了,你需要用胶带缠一下。价格50
监视器是7寸高亮FPV用的。 价格150
总共4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改装思路是尽量不改玩具,FPV部分是一个单独部分,方便拆装。 摄像头选用了170度超广角、480线高清的 ...

谢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是这个600毫瓦带散热风扇的: 价格200
接收是RC832,32频点那个,你自己淘宝一下就知道了。外壳螺丝 ...

恩,怎么交易?你有TB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怎么交易?你有TB吗?

嗯,走淘宝二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走淘宝二手呗~

恩,好的。一会加你QQ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