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机太难拉了。

楼主(2014-08-25):
新买了个老虎机,准备磨机,拉了1个小时没拉着,密封性太好了,拉到活塞顶点根本拉不动,费好大劲才能过,后来换电启动,皮带摩擦都发臭了还是没拉着,高手们支个招。
而且我是已经按船上了,拉的时候船都要被提起来的样子。是否是要弄个发动机座下面弄个重的水泥板。

谢谢各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查清原因了,高压包没有装在发动机上,零线端没有连接发动机,火花塞不打火,后来焊了一根线到发动机上,然后用电启动一下就打着了。

新增磨机视频

网友:
富油了吧?小心吧连杆拉弯了

网友:
化油器没调好~ 还拉富油~ 肯定很沉了~
调好的  两个手指就拉启动了

网友:
没调好吧,我的一拉就着

网友:
拉拉就好了,我的刚开始也是,后来拆开缸盖,之后就好拉了,现在一拉就着

网友:
拉???不会吧,不是出远门玩的,还是电启动吧。

网友:
这个机头初始的化油器油针位置未必对,我的新机头电启动,富油时打着火下水会死火,慢慢调小点油针后才逐渐正常,感觉油针范围相对小松要窄好多。要是富得很多,手拉就根本拉不着。建议调小点油针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查清原因了,高压包没有装在发动机上,零线端没有连接发动机,火花塞不打火,后来焊了一根线到发动机上,然后用电启动一下就打着了。目前正在磨合ing。

楼主:
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几次关闭发动机后忘记将熄火开关回位,搞半天发动机都不启动,满头大汗,看到熄火开关后恨不得扇自己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几次关闭发动机后忘记将熄火开关回位,搞半天发动机都不启动,满头大汗,看到熄火开 ...

這都是經驗,以後你都不會再犯的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几次关闭发动机后忘记将熄火开关回位,搞半天发动机都不启动,满头大汗,看到熄火开 ...

以後就習慣熄火後馬上將开关回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後就習慣熄火後馬上將开关回位就好了。

近來好空閒嗎,這些對你來說都要解答真是新手之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來好空閒嗎,這些對你來說都要解答真是新手之福啊

現今玩航模就是有褔,有論壇這樣的平台幫助,少跑好多不該跑的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就習慣熄火後馬上將开关回位就好了。

问个小问题,经过前天的磨合,联轴器、三轴承座和轴套润滑很好,轻轻一转可以自动转好多圈,过了1天昨天晚上发现联轴器转动没这么灵活了,怀疑是机油的问题,我用的是发动机威爽2T合成机油,请问下你们润滑联轴器和轴承座用什么机油哦。

网友:
普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