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玩多轴飞行器,问些问题

楼主(2014-08-25):
我是第一次玩四轴,主要就是看上四轴的稳定性,想玩
航拍
。
我是一次到位比较好还是先弄一个入门的一点一点来?
我选的配置是:
电机
——新西达A2212 kv930
电调——新西达 30A
机架——F450
电池
——dupu 2600mah 20C 11.1V
桨——1047
飞控——MWC
遥控——天地飞6
四轴的~
我看论坛好多人都用APM的飞控,这两个都是开源的,到底区别在哪?
还有我看别人都用9通道的,到底有没有必要
遥控器
一步到位?

网友A:
个人推荐一步到位,如果想一点一点来,那就把电调换掉,其他没啥问题了

网友:
建议遥控一步到位,其他玩玩可以,

网友B:
帮顶 赞积分 升级用户组 卖东西

网友C:
建议买个dji F450全套 飞控用life 先练手 等练好了上大飞机航拍

网友D:
我开始也是买的 新手机器,,,结果坑啊!!就算是 F450 也的上 好电机 好电调 ,,遥控 来个 天地飞9 吧!!!

网友E:
新人的话没老手带最好还是商品控

网友F:
节约就是花钱的开始!建议上个稍微好点的,商品控是没有人带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G:
遥控器可以弄个好一些的,这个最好不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可以弄个好一些的,这个最好不要省
弄一个天地飞7还是直接上天地飞9或者华科尔1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