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泡沫飞机利器-热切刀

楼主(2014-08-25):
热切刀
?from=y1.2-1-102.3.4-1.1-1-1-3

网友:
没多大用处

网友:
专用工具

网友A:
你试一下割epp看看30倍或35倍的

网友:
成品多少一套呢?

网友:
这工具专业啊,哪有卖的??

网友(2014-10-03):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割epp看看30倍或35倍的

会怎么样呢?黏住?

网友B:
感觉就是电烙铁  换个头么   切tk板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电烙铁  换个头么   切tk板怎么样

错!
电烙铁是发热体传导给前面的烙铁头,这么细的东西无法传导必须的热量。这个是细管子,电流直接加热——电流从管子上流过,在前端流进管子中心的绝缘导线回流。用的是低压,不能用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
电烙铁是发热体传导给前面的烙铁头,这么细的东西无法传导必须的热量。这个是细管子,电流直接加热 ...

呵呵  。不好意思!谢谢解释,只是感觉像。顶一个

网友:
没用的。改天我把我的工具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东西我怎么感觉比热切割好用啊?要是头再细点的话,切KT板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