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钟 DIY 10AH 4S铁锂外场充

楼主(2014-08-25):
      选择铁锂而不是聚锂的原因不多说了。随着技术进步和机型曾多,越发电池不够用,所以做了个外场充。选择10AH不会太重,放背包负担不会太大(单片300g,整个1.2kg)。正常能充7~8个3S 2200,暂时满足我要求,远行一般开车可以用汽车的电补充。组装相当简装,没有电路板也没保护板(没必要),半个小时搞定。
X宝淘的便宜货,全新足量10AH 充电2C 放电15C

用海绵双面胶粘,缓冲性较好

由于是串联四片电池需正反正反地粘在一起

用高温胶布加固

将电极按正接负的顺序焊起来,极耳由于氧化可能比较难上锡,用砂纸打磨或者跟我这样用刀使劲划就行,尽量上多点锡以增加强度和接触面

焊T头(根据自己充电器选择)和4S平衡头,我手头只有这种线不够粗,用B6充没关系,用A6或者其他充电器的请用尽量粗的线,以免大电流充出问题

用高温胶布和青壳纸给极耳做绝缘,一定要包好以免发生短路。

上热缩膜,拿风筒一吹就收紧。右边那块包了一层珍珠绵(更好保护电池)所以比较胖,热缩膜不够大,塞了半天才进去

打上泡沫胶粘紧青壳纸和电线,不要用热熔胶融点太低了。

大功告成,出去用了几次,每次都没用完。

网友:
赞,这个平衡不好,寿命是不是一般啊?

网友A:
寿命一般,有几家TB说是分容好的,其实就随便拿

网友:
半年后楼主汇报一下使用寿命

网友B:
頂樓主,其中的一塊在我手上了,yaya

网友C:
4S,直接对3S电池,连接上就可以了啊,高压冲低压,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期待老大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直接对3S电池,连接上就可以了啊,高压冲低压,是这个意思吧

吓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直接对3S电池,连接上就可以了啊,高压冲低压,是这个意思吧

作死行为

网友D:
电芯与电芯之间粘有厚度的海绵胶不怕有间隙,挤压变形吗,贴普通双面胶就可以了

网友:
容量太低了吧

网友C:
说实话,我还没见过,外场充电,他做的这种充电电池要怎么使用,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一般,有几家TB说是分容好的,其实就随便拿

平衡就是为了解决容量不一致的问题!同一规格的电池容量差异不会太大,实际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与电芯之间粘有厚度的海绵胶不怕有间隙,挤压变形吗,贴普通双面胶就可以了

可能有点,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还没见过,外场充电,他做的这种充电电池要怎么使用,解答下,

外场充电当然要外场电源配合外场充电器
外场充电器一般选择功率大体积小的,比如ICharger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頂樓主,其中的一塊在我手上了,yaya

伟哥

网友:
好手工看到密集的极耳就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