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油门70% 除了减轻重量还有其他方法吗?怎么减肥效率最高?现在2.48KG

楼主(2014-08-25):
如题,650机架
铂金30A
现在是3508 700kv
一块5200 3s 马上准备再加一块并联
加山狗、云台图传 起飞重量2.48KG

网友A:
加了夜航LED
然后山狗供电接上
这个与电调何关?单个电机电调怎能有3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夜航LED
然后山狗供电接上
这个与电调何关?单个电机电调怎能有35a

哦对。。。。APM显示的是总电流吧?
70%油门悬停靠谱吗?

网友:
我的四轴的重量跟你一样,2.46KG,4215的电机,680KV,1238桨,4S5000MAH电池,APM显示悬停电流19-22A之间。我的做得太结实了,重量重

网友B:
我正想弄轻一点,原来没挂行车记录仪和图传的时候,重量2.1kg左右,悬停电流17A左右

网友:
除了减重,还可以换电机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APM显示的是总电流吧?
70%油门悬停靠谱吗?

多大桨呢?每个电机都9A,70%昙停余量不多了,电机该很热吧

网友C:
可以用4s电池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弄轻一点,原来没挂行车记录仪和图传的时候,重量2.1kg左右,悬停电流17A左右

你的该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桨呢?每个电机都9A,70%昙停余量不多了,电机该很热吧

电机不太热 13的碳桨,好像是700KV  3S电池推荐的最大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4s电池试试。

换4S电池的好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该很正常吧

温度上面非常正常,电机微温,电调不算热。但是挂了图传和行车记录仪后感觉动力冗余小了啊,越轻越好,续航还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4S电池的好处是?

在不换桨的情况下,3s换4s 可以提高电机转速来增加拉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上面非常正常,电机微温,电调不算热。但是挂了图传和行车记录仪后感觉动力冗余小了啊,越轻越好,续 ...

4215当然不热呵..浪废了4215 该选380KV 6S 上15-16寸桨 余量便很大了

网友:
用4s就行了

网友:
我3508 起飞重量2.9公斤都 悬停油门不到6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15当然不热呵..浪废了4215 该选380KV 6S 上15-16寸桨 余量便很大了

机架不够大··········那么大的浆,我机架,电池,桨叶,电机全部得换

网友D:
四轴2.5KG起飞,悬停电流13~14A,比你的电流小不少啊,电机JF4010 380KV   15寸碳桨~当然,我用的是6S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架不够大··········那么大的浆,我机架,电池,桨叶,电机全部得换

当初选错了电机,12寸桨3508就很够了,重量也下来了,估算朗宇4215比3508重不小於50克,4个就200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选错了电机,12寸桨3508就很够了,重量也下来了,估算朗宇4215比3508重不小於50克,4个就200克了

我用的DYS的电机,毕竟才100零点一个,朗宇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2.5KG起飞,悬停电流13~14A,比你的电流小不少啊,电机JF4010 380KV   15寸碳桨~当然,我用的是6S电{:1 ...

你大概悬停能有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