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如影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是故障。另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如影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08-25):
先上视频

如影刚刚拿到手,如视频里面的情况一样。右上的开关一档是锁头模式,不管云台怎么动,镜头始终指向锁定的位置不动,这个模式的正常的。二档和三档都是和视频的情况一样,没有跟随云台的方向缓慢的回中。
因为是刚上市的产品,大疆的技术人员也弄不清楚情况,一会说是正常的,一会说和工程师在讨论。设置的数据是按技术提供的值设定测试的。
请各位已经上手如影的朋友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云台的问题还是我调参软件设置不对。

另外咨询一下,
1,我现在挂载GH4相机和12MM定焦镜头。云台的俯仰轴立杆已经升至最高位,还是不能按说明书所述的“让相机停留在任意角度”,经常会在开机之后造成俯仰轴抖动,要反复开关很多次才能消除震动。感觉是因为相机太轻造成的。请问是否应该给相机配重?
2,用GH4拍摄使用哪个焦距的镜头最合适?
3,大家有改模拟图传使用的吗?怎么改的?如何走线?

楼主:
Z15云台也用了几个了。非锁头模式都是会在跟随云台方向缓慢回中的,这个手持云台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难道真的如技术所说:“这个云台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A:
手机调参和遥控器好像有冲突,我向来不一起使用。好像真的不能自己回中,需要自己箱相反方向多转一点再回中。

网友:
我是5D3 加了镜头支架才不会有振动,关键支架位置正好是光圈环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调参和遥控器好像有冲突,我向来不一起使用。好像真的不能自己回中,需要自己箱相反方向多转一点再回中 ...

难道如影就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