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3d时候锁不住尾

楼主(2014-08-25):
恩就是这个问题~,动力是花牌+V3定速,3GX陀螺仪,从normal 切到IDLEUP时候尾巴 几乎能转 一整圈。

还没来得及调参数试试,就炸了......降落时候 切HOLD时 拨成IDLEUP..........

网友:
炸机严重不严重?

网友:
重新来过。

网友A:
你从普通油门切到特技模式的时候机子高度怎么变化

网友B:
重点检查机械问题,中立点,左右行程。最后别忘了取下球头扣拨动尾推看是否有阻力。

网友C:
调整3D模式下的陀螺感度~

楼主:
200.RMB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普通油门切到特技模式的时候机子高度怎么变化

会稍快些的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机械问题,中立点,左右行程。最后别忘了取下球头扣拨动尾推看是否有阻力。

这个 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3D模式下的陀螺感度~

再高就开始金鱼尾巴了

网友D:
啊?一般都是下沉吧 我的是下沉

网友A:
特技油门曲线往下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技油门曲线往下走一点

恩  装好飞机 在调试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一般都是下沉吧 我的是下沉

恩 确实是这样  谢谢指导

网友E:
普通模式的转速提高,另外尽量普通模式的高转速状态切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模式的转速提高,另外尽量普通模式的高转速状态切3D

恩恩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