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IX出了些问题 谁能帮我看看日志啊!

楼主(2014-08-25):
在降落的时候,当我把油门打到最低,偶尔会出现电机不停转,一侧电机甚至会疯转,导致机体前翻,浆在地下磨着转,这个过程大概有个几秒,然后飞控会进去一种不知道什么状态,有报警音,推油门电机也不转,也无法上锁和解锁,只有从新给电才正常,大师们帮分析下原因!我用的是pix飞控,自稳模式 日志一上传   那位大师帮我看看阿http://pan.baidu.com/s/1i3ssDST

http://pan.baidu.com/s/1i3ssDST

网友:
估计是没有调参好 桨再做下平衡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太低导致失控保护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太低导致失控保护启动。

一语惊醒梦中人,貌似就是这个原因,刚才看了下失控保护,油门是125%

网友B:
看了几个LOGS油门输出很大问题,像过山车那样,忽高忽低 有点像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个LOGS油门输出很大问题,像过山车那样,忽高忽低 有点像堵转

我估计是降落的时候失控保护意外启动,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抽,设置了失控油门125%,然后机器翻转,浆打地堵转,电调或者飞控进入堵转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降落的时候失控保护意外启动,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抽,设置了失控油门125%,然后机器翻转,浆打 ...

在你眼前,怎么会失控呢?你个什么鬼摇控呵..是你设定不过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眼前,怎么会失控呢?你个什么鬼摇控呵..是你设定不过关吧

D10 那你分析下如果不是失控保护的原因,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不是没次都有,偶尔降落不是很稳的情况下,貌似会出问题,但是我油门已经打到最低了,为什么马达还会疯转,这个很奇怪,帮我仔细看看日志行吗?

网友:
若不是每次也这样,检测PIX供电是否正常,连接地面站看摇控输出有否异常,御掉大桨,留一支大桨,固定机子,在地面测试有否堵转,详细检测飞控及摇控设定,若电调与电机带蕉插也该留意,有虚焊及松脱否

网友C:
看你日志没有启动过失控保护..油门最低都是1100 但是看日志偶尔降落的时候油门最低了..但是输入1通道的值不是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日志没有启动过失控保护..油门最低都是1100 但是看日志偶尔降落的时候油门最低了..但是输入1通道的值不 ...

那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油门最低了,电机还疯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油门最低了,电机还疯转?

这个真的不好判断了..log确实看不出来....模式也确实是一直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不好判断了..log确实看不出来....模式也确实是一直自稳

嗯,谢谢你热心的帮助,我在观察一段时间,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会出

网友:
重刷固件,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