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挂载的位置该在哪???

楼主(2014-08-25):
云台挂载位置到底是靠近中心板好呢?还是应该稍微远离中心板好?

网友:
其实应该是正中心下面,,这样在晃动的过程中,,受影响最小,,

网友:
挂那儿都行啊。配重的时候重心在中点就行啊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的,,我的H4 680  挂载杆都是那种短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的,,我的H4 680  挂载杆都是那种短的。。。呵呵

你的h4挂的什么云台~拍摄的效果咋样,果动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