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装机出现金鱼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25):
新手装机
配v8陀螺仪 在控里激活辅助陀螺仪增益 之后 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不要连电脑就可以调陀螺仪感度 对吗?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一点一点的降 一直降到没有金鱼了位置

网友A:
好高的尾旋翼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的尾旋翼感度。。。

软件里面我就没调过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件里面我就没调过感度

我刚刚连上电脑

网友:
你调到60~65试试

网友:
V8 60 控 22

楼主:
我进GYRO 菜单调 RUD AVCS 调到1%了  软件上还有64  为什么啊、

楼主:
我进GYRO 菜单调 RUD AVCS 调到1%了  软件上还有64  为什么啊 新人玩机真难

网友A:
管他数字是多少 适合你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他数字是多少 适合你才是王道

如果我想调到60 我就没办法调到那怎么办啊

网友:
空里面不要用avcs用normal

网友:
V8没用过
但是你可以先调控里的感度然后在看V8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调到60 我就没办法调到那怎么办啊

我是直接软件调的,也不麻烦~

网友:
你控上陀螺仪感度通道没有激活吧!先不要用辅助通道陀螺仪!直接用电脑设,如果问题解决,就是你控的问题

网友B:
要对应你遥控里的尾感度的通道,其次就是你vbar里通道分配有没设置好,实在不行就把辅助那个改掉,直接用软件调,

网友:
我遇过这样的问题,调了感度换了陀螺,换了锁尾舵机,都解决不了,后来发现我X3尾桨夹里的轴承顺序错了,止推轴承两个盖子,与尾中联接触松的在靠近中联处,紧的靠近尾桨方向,完美解决!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对应你遥控里的尾感度的通道,其次就是你vbar里通道分配有没设置好,实在不行就把辅助那个改掉,直接用软 ...

陀螺增益 软件里在哪调啊找不到 蓝线上面没有箭头   前面一个有箭头 不知道怎么弄 单玩真不容易急死了

网友C:
点安装后面倒数第三个吧?

网友D:
尾巴 尾伺服機擺臂 球頭位置需要 改變位置 才能解決問題 尾齒比速度太高了

网友E:
你这个明显就是感度太高了!

网友F:
我才40出头的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