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搜不到卫星了

楼主(2014-08-25):
请教大家:下午去放飞精灵2,昨天在电脑上升级后调整了感度,结果是第一块电池还有70%电时就闪红灯自动下降了(估计电池坏了),换块电池后就再也搜不到卫星了,我就不敢放飞了,怎么办好?

网友A:
等两分钟了吗?冷启动要等两分钟。是不是有很多高楼大厦?能不能看搜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两分钟了吗?冷启动要等两分钟。是不是有很多高楼大厦?能不能看搜星状态?

平时都在那飞的,至少能有7个星

网友:
2楼说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关注,我前面刚才飞了一块电池啊

网友:
一颗都搜不到飞机出问题可能性高,可以搜到一些但是不够6颗,换个环境试试,

网友B:
楼主,您好。第二次搜不到星闪灯是什么颜色?建议更换一个宽阔的地方再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都在那飞的,至少能有7个星

能不能看搜星状态,这次能搜到星吗?如果一颗都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搜星状态,这次能搜到星吗?如果一颗都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

谢谢关注,我再次升级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第二次搜不到星闪灯是什么颜色?建议更换一个宽阔的地方再试一试。

谢谢关注,我再次在电脑上进行高级升级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第二次搜不到星闪灯是什么颜色?建议更换一个宽阔的地方再试一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如何断定是坏了?我的一块电池充电好象正常,安装后开始也正常,但在还有60%就报警(红灯闪)同时自己就下降,能说这块电池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如何断定是坏了?我的一块电池充电好象正常,安装后开始也正常,但在还有60%就报警 ...

电池鼓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如何断定是坏了?我的一块电池充电好象正常,安装后开始也正常,但在还有60%就报警 ...

您好,请核对一下电池的固件版本是否2.0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核对一下电池的固件版本是否2.0的版本?

谢谢答复,请教,如何查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请教,如何查对?

在调参软件的升级信息可以看到电池的固件版本。

楼主:
谢谢关心,是的,电池内部鼓了,怎么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软件的升级信息可以看到电池的固件版本。

查看的是:电池   1.5.0.0         000042054        2.0.0.0         无可用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是的,电池内部鼓了,怎么办好?

这电池这么不禁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这么不禁造吗?

我可能是充满后长时间没用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这么不禁造吗?

成本50块钱的电芯你指望多禁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成本50块钱的电芯你指望多禁造...

成本50块钱,你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成本50块钱,你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

taobao搜就有,从实际品质来看,dji用的电芯也就是50块水平的,贵在高科技的智能芯片上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看的是:电池   1.5.0.0         000042054        2.0.0.0         无可用更新

固件是最新的,不需要更新。您这个电池估计是满电储存的时间过长导致内部化学物质产生气体而鼓胀,而且内阻增大了。您这个电池飞行时间要注意保留多点给飞机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aobao搜就有,从实际品质来看,dji用的电芯也就是50块水平的,贵在高科技的智能芯片上嘛~

你试一试淘宝的电池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试淘宝的电池能用不?

就是因为不能用才说和你们的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试淘宝的电池能用不?

谢谢,我在安调参上说的进行自放电,等放完后再充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50块钱的电芯你指望多禁造...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是充满后长时间没用的原因吧

满电存放对锂电池伤害最大。难么贵的电池,可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最新的,不需要更新。您这个电池估计是满电储存的时间过长导致内部化学物质产生气体而鼓胀,而且内 ...

储存时间过长,请问满电储存多长时间算长?我的电池满电储存时间从没超过一周,现在60次左右的充放飞行时电量还剩百分之45左右就低压闪红灯,这么贵的电池应该怎么充电?怎么做保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是的,电池内部鼓了,怎么办好?

我得也是,只能自己注意电压别伤到花花草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储存时间过长,请问满电储存多长时间算长?我的电池满电储存时间从没超过一周,现在60次左右的充放飞行时 ...

哈哈,我的才15次啊!!

网友:
换电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再次在电脑上进行高级升级后就好了。

请教,高级升级在哪里找啊?我的飞机基本在5颗卫星以下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高级升级在哪里找啊?我的飞机基本在5颗卫星以下啊,急

就是在大疆网上下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