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怎样才能更快。来视频了

楼主(2014-08-25):
这小精灵还真是一波三拆啊。初时以为买个翻版的玩玩,谁知虾脚断了,之后订了个腾翔的碳纤正版,谁知翻
船后失控,往水里推,烧了两个电机,才知道是接收机的问题。
先说说配置:腾翔1030 3800KV电机,BX60电调,30桨,3S4000MAH,速度大概60-70左右。
现在想请教个问题,怎样才能做得更快?
更换更高转数电机?
更大的桨?
调轴?
之前用腾翔的5200KV的速度确实快,但订制转数太麻烦,时间长。
最近看到几种电机但不知怎样,麻烦用过的给点意见,
豹子2040
恒力2040

赛特2040

好盈2040

腾翔1030 5200KV 500W
请给点意见。
如果用回腾翔1030 3800KV电机,还有没有提升空间?换大一点的桨还是把轴调低一点?
明天上视频

说得有点乱了,请勿介意

网友:
碳纤维的船不一定好,我个人还是喜欢玻纤的。

网友:
我也想收条腾翔小精灵,   你船上五金似乎不是腾翔的, 请问你的可调整软轴吊架是哪家买的, 谢谢了

网友A:
还有你的轴套管好像太粗了吧!

网友:
电机是不是小了点了,才1030的

网友:
船小,提升速度有限,速度快了,不稳定。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换大电机,上28级吧,少年!

网友C:
我也弄弯过电机轴,也烧过电机,都是20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弄弯过电机轴,也烧过电机,都是2040

我是失控保护失效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轴套管好像太粗了吧!

太粗都没办法了,已成定局。这是卖家给我配的,第一次装,所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换大电机,上28级吧,少年!

船小,放不下。

网友D:
現槳軸入水太深,近乎全浸槳,阻力太大,試升高一些。

网友:
我55虾现在的配置 2858 2000KV  35CNC   6S 1500 40C  速度90+ 。(起步给全油直接起飞,船小,要等起滑后在全油直线加速)
以前的配置  2848 3000KV 33CNC 4S 2200 35C  70+。
虾内部太小,2858上1500 6S 已经是极限了,没办法在快了。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加涡喷。哈哈。该大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槳軸入水太深,近乎全浸槳,阻力太大,試升高一些。

怎样提升?往水里压还是往船底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提升?往水里压还是往船底位置?

船尾浮體底部左右連成直線,軸架底部高於該線1~3mm左右,與該線沒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