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gopro练习

楼主(2014-08-25):
哎,只想说这和上次做的视频比,清晰度差了好多。。。

机器:亚拓700
飞控:Naza-H
云台手:夫人,哄孩子在车里睡觉,所以。。。经常拍桨。其实基本她没动。
图传:飞科XXX的。。。飞到那个酒店那里就雪花了。。十分蛋疼。。。求推荐好点的图传。。。这套破烂都1000多了。。。
遥控器:14sg/天9
云台:无刷蜻蜓三轴
摄像机:Gopro hero3+ 我感觉自从有一次摔过后这个相机清晰度出现了问题T_T
后期:gopro自带软件,简单增色了下`~

楼主:
可怜,这个无人问津的板块

网友A:
镜头焦点重新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焦点重新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校准呢?是那个 什么什么准心模式那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呢?是那个 什么什么准心模式那里么?

他的意思是要麼就是你在設置狗3的時候用了1080P裡的廣角模式或是軟件裡修改成魚眼的觀看模式一般來說, 這種設置在鏡頭拍攝時指定角度靜止的時候或是拍攝照片, 效果會比較好, 看得也舒服,
大部份人都不太能接受廣角下的拍攝手法, 我也不能說這種手法是"不好看", 畢竟是主觀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要麼就是你在設置狗3的時候用了1080P裡的廣角模式或是軟件裡修改成魚眼的觀看模式一般來說, 這 ...

不是吧。那个广角是广角问题。视频里是忘记关了。`~一般我不开广角

楼主:
高端回复啊

网友C:
楼主技术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相当不错。

此话怎讲

网友D:
楼主技术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相当不错

飞控飞控·~

网友E:
稳定程度不错,但感觉还是有晃动,是不是直机本真震动太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程度不错,但感觉还是有晃动,是不是直机本真震动太大的原因

嗯,特别是侧风的时候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