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关于舵机的使用

楼主(2014-08-25):
我有俩亚拓410m和一个亚拓415m,请问可以一起用在450的斜盘上吗?新手求问

网友:
试试看吧,左右2个同型号

楼主:
多谢,准备试试看

网友A:
悬停航线估计没问题,3D不清楚,理论上,不同的舵机,动作响应时间有差异,操控太快的话,舵机动作同步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航线估计没问题,3D不清楚,理论上,不同的舵机,动作响应时间有差异,操控太快的话,舵机动作同步有差 ...

学习了,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