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改一体控

楼主(2014-08-26):
请问下原来电池接主板的黑红白三线能否把黑红剪断直接接电池忽略白色线呢?开控开关直接开启放一体控内,这样合适吗?

楼主:
控的开关左右红黑中间黄色,三线如何接带灯开关呢

网友A:
白线是充电用的,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线是充电用的,可以不要

谢谢,请教遥控开关怎么连接五脚带灯自锁开关呢?

遥控开关三线,红黑是正负,黄线是什么呢

网友B:
y改什么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线是充电用的,可以不要

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改什么样的了、

线还没接好

网友C:
跟我的一样   哈哈  板子怎么是白色的?你贴了白色贴纸?

网友D:
请问除了D10,还要买些什么配件??外壳是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   哈哈  板子怎么是白色的?你贴了白色贴纸?

面板用白色亚克力,没贴纸!
请问你电池跟遥控开关跟带灯开关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除了D10,还要买些什么配件??外壳是哪买的?

肯定还得加图传,7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用白色亚克力,没贴纸!
请问你电池跟遥控开关跟带灯开关怎么连接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到按钮开关上  所以就把原装开关给弄到外面了 不要这个开关你遥控器的数据没办法保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遥控开关怎么连接五脚带灯自锁开关呢?

遥控开关三线,红黑是正负,黄线是什么呢

开关没研究过啊,自己用万用表戳戳吧。

另 D10原本的点阵屏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没研究过啊,自己用万用表戳戳吧。

另 D10原本的点阵屏哪里去了?

到背后去了

网友E:
请问能给个外壳数据吗,还有哪里能做外壳呢

网友:
改的漂亮,乍看咋想PS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给个外壳数据吗,还有哪里能做外壳呢

外壳你论坛搜下d10一体控有图纸,直接下载。我就是照那个做的

网友:
请问D10可以兼容FUTABA的接收机吗

网友:
没有搜到一体控的图纸

网友:
新手围观 观玩转身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