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v2电调30A恒力4822 390kv 6s电堵转炸机求解决。

楼主(2014-08-26):
蜘蛛v2电调30A恒力4822 390kv 6s电堵转炸机求解决。说明一下我的设置,飞越690六轴,电调电机已交代,APM飞控。首先感谢中特威的诚意,免费升级了v2版的电调,回来试了全部进角,只有模式一的2度才能用在恒好4822 390kv上,其它都不能用。今日试用APM的PID的自动调参模式(自调PID)。调参时时机子一定是乱晃,第一次晃到变换晃的方向,突然左后一个桨停转,然后开始控不住,小炸了。不死心继续第二次上,自动调参,4分钟左右,突然左边桨停转,关闭自动调参,从定高拨到自稳,谁知掉得更快,壮士断臂,幸好没人。停转的电机特别的热,自动调参算暴力飞行了,所以考验到机子了。不能发图权限不够。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換電調..想想你在200米高飞行.某一電機出現堵轉可怕畫面.你如何設定都出堵轉現像.就不用多想.你炸下來維修錢都足夠你買鉑金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調..想想你在200米高飞行.某一電機出現堵轉可怕畫面.你如何設定都出堵轉現像.就不用多想.你炸下來維修 ...

铂金不堵吗?旧款蜘蛛不堵的,但换新的马上堵,好后悔!

网友B:
新蜘蛛反而堵了啊~~~~不是说特别优化了这几个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蜘蛛反而堵了啊~~~~不是说特别优化了这几个电机么

就是很奇怪,用开中特威都不错,不知换了反而出问题。

网友:
新蜘蛛电调很好用,但只支持600KV以上高转数电机,对于400KV以下电机蜘蛛不兼容(我也是恒力4822KV390 - X8轴)和你一样出现堵转

网友:
搞铂金钯, 铂金现在也降价了。   换个v2吧 。 你这apm自动调参迟早得跳出问题来的。

网友:
恒力的电机是不大行  配铂金 跟APM 也会出现堵转 有本地模友试过 由来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
kv390不堵的飘过

网友C:
一个堵圣一个堵神相遇,不堵才怪

网友:
新版的不是 有兼容设备

网友:
治病要治本,恒力电机是垃圾 导致堵转炸机,我们的8轴开始也是这样受伤‘’,后来换其他牌的电动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铂金不堵吗?旧款蜘蛛不堵的,但换新的马上堵,好后悔!

怎么 会 还有这 “堵转”说法  ??

“4分钟左右,突然左边桨停转”——超 温 保护 ——?

无刷电机 与 电调——能转就是能转,“堵转”说法 难理解。

或许有人 发现:电机里的 粘胶 融化了 “堵转”还能理解。

网友:
哈哈,我也想起来了本来想推荐换铂金因为铂金降价了很便宜。后来一想也不对。你这电机本来也是个堵转王哈哈

网友:
那就全都鸟枪换炮吧,还是安全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堵圣一个堵神相遇,不堵才怪

神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 会 还有这 “堵转”说法  ??

“4分钟左右,突然左边桨停转”——超 温 保护 ——?
...

开始我都不信,明明旋转的桨怎会停的?有惯性,单片机都会恢复过来吧?但遇到才知害怕,看到桨突然停转,开始控不住了,定高还好,自稳就直接侧飞炸下来,好在才两米高。

网友:
铂金的速度不行,要多旋翼,还是要高速的电调,中特威蜘蛛(包括旧版),好盈乐天(正在铺货),蝙蝠4IN1BLEHLI程序等等的,但都要首先做地面架台堵转兼容性测试,记住,要按照飞行标准配桨!要多种手法抖动油门摇杆,找到最优化的确保没有堵转的进角参数,地面上把功夫做足,上天会保险的多,我的堵转教训啊,没有什么配置可以实现万金油的通吃的电调

楼主:
感谢指导,我试了只有一个进角可以,其它进角空转时推油门会自激现象,就是大油门转速不升反降,电流20安,无它办法。现在看平飞没事,暴力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试了只有一个进角可以,其它进角空转时推油门会自激现象,就是大油门转速不升反降,电流20安, ...

一定要负载测试,空载意义不大,
真的有点倾向于怀疑和担心恒力了,至少不喜欢恒力的电机型号标注方法,看型号以为拍了只黄牛,到手看看小的似蜗牛

网友:
我的4822和铂金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负载测试,空载意义不大,
真的有点倾向于怀疑和担心恒力了,至少不喜欢恒力的电机型号标注方法, ...

带桨转起来测试比较恐怖,再试吧。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