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k8调试450后打副翼时2-3舵机乱跳

楼主(2014-08-26):
昨天收到k8后迫不及待就调试了飞机,所有步骤都按k8说明来的,经过3小时调试终于大功告成,于是拔下数据线后想试一试遥控与飞机的协调,打副翼的时候摇杆往右边打死时,舵机3上下回谈,有时候回中速度缓慢,求高手指点该怎么调试,谢谢

网友:
先将你遥控的混控全部关掉。再将遥控设十字盘为90度模式也就是H一1

网友:
要先等它自检

网友A:
断电才重新上电,自检通过了吗?

网友:
我的是升降舵打死了就跳舵,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混控开了或遥控端口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开了或遥控端口混了

我刚检查了,所有混控全部都关掉的,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为什么我的油门杆要推到中立点的位置马达才开始启动?怎么设置油门的起点高低?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检查了,所有混控全部都关掉的,继续指点,谢谢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新建个模型然后关所有混控。我怀疑你遥控里面一些参数设置搞乱了。我之前也碰到过你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才重新上电,自检通过了吗?

怎么看自检是否通过?我通电后感觉没自检哈,最起码锁尾舵机就没自检!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遥控通道设置有冲突的地方。这个也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新建个模型然后关所有混控。我怀疑你遥控里面一些参数设置搞乱了。我之前也碰到过你 ...

我重新去设置一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遥控通道设置有冲突的地方。这个也检查下吧,

我先在控上面重新设置个模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谁知道怎么设置油门的起点位置的高低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谁知道怎么设置油门的起点位置的高低设置?

找到什么原因了没??反馈下啊,我都学下,油门位置哪个问题你找调机的帖子都有。根据自己情况适当修改下5%的幅度一级慢慢调调到自己合适。

网友C:
曲线参考这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谁知道怎么设置油门的起点位置的高低设置?

我一般在油门(摇杆)0的位置时,设置曲线的起点为7%(而不是0),电机不会转动起来的,但对于接下来推油门感觉平滑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什么原因了没??反馈下啊,我都学下,油门位置哪个问题你找调机的帖子都有。根据自己情况适当修改下 ...

就刚才楼下朋友说的,重新建立一组机型数据,问题迎刃而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线参考这个设置

谢谢指点,已经搞定了,现在准备更细粒的调试,经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