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想要冲锂铁电池,怎么冲?

楼主(2014-08-26):
说明书看了几遍 没发现有 锂铁电池 模式,  请教大神如何使用PL8冲 锂铁电池

网友A:
a123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我听说锂铁电池充满 每节3.6V    A123模式 充满是不是也这个电压呢? 要不要哪里重新设置设置?
还有个问题 我冲的是 futaba14的遥控器充电,  平时用PL8冲的时候要 一个插 XT60的头子,还有个是插 白色的平衡头。   现在遥控里的锂铁只有白色的平衡头, 能光插 平衡头就能充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听说锂铁电池充满 每节3.6V    A123模式 充满是不是也这个电压呢? 要不要哪里重新设置设置?
还有个 ...

充满的确是3.6,但3.4以上都是虚的,实际没多少容量。我的电包,4S都是3.6,但一接上电池充电,电压立刻变成3.3几,但容量是足够的。使用完全正常

网友:
a123就是life电池,选模式8或者9都行,也可以PL8接电脑自己新建一个专门充控电的模式,里面参数可以自己想怎么设就怎么设。
另外pl8不支持只插平衡头充电,楼主可以洗洗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满的确是3.6,但3.4以上都是虚的,实际没多少容量。我的电包,4S都是3.6,但一接上电池充电,电压立刻 ...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说锂铁电池充满 每节3.6V    A123模式 充满是不是也这个电压呢? 要不要哪里重新设置设置?
还有个 ...

不能光插平衡头 你控电输出端需要做个转接头 a123充满就是3.6 不需要设置 需要设置的是充电最大电流 一般铁锂电池充电电流都不大

网友C:
1--7不都是锂铁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不都是锂铁充电吗?

1~7是锂聚,8~19是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插平衡头 你控电输出端需要做个转接头 a123充满就是3.6 不需要设置 需要设置的是充电最大电流 一般 ...

一般锂铁设置电流多大好? 我就冲 遥控器 锂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锂铁设置电流多大好? 我就冲 遥控器 锂铁

不大于1c

网友:
一般铁锂电池都标识可以高C充,没标就1C保险。没有平衡头只能弄个有串充功能的充电器了,如果是2S以上要不就自己加个平衡头吧。

楼主:
用在futaba14遥控器里锂铁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和放电下限电压值的是多少呢?

楼主:
锂铁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和放电下限电压值的是多少呢? 用在futaba14 遥控器里的

网友(2014-09-29):
引用 楼主:
锂铁电池的充电上限电压和放电下限电压值的是多少呢? 用在futaba14 遥控器里的

上限7.2,14sg报警电压设置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