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精灵二 挂h3d 的感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4-08-26):
             现在精灵二抖动要死,  恢复默认感度都不行, 想问下大家,  精灵二的感度一般的是多少

         他有个     分别代表的什么啊,

                 基础
                 姿态

    我现在姿态到了260,  260了 。   基础 125  125  130  140          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基础感度是调整主控本身的各个感度,姿态感度是调整遥控时的手感。您现在恢复的是默认值,如果出现抖动把基础感度的俯仰和横滚感度降低即可。如:125   125  130  140 改成100  100  130  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感度是调整主控本身的各个感度,姿态感度是调整遥控时的手感。您现在恢复的是默认值,如果出现抖动把基 ...

好的。谢谢。我抽时间试试。

网友:
技术来的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