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无挂载简单试飞~

楼主(2014-08-26):
收到有一周了,云台图传还没齐全,组装好机架和飞控,简单试飞一下吧!

今早天气不好,大雾,GPS搜不到星,纯手动模式飞吧……

楼主:
沙发占,上硬挂Go3盲拍测试飞行的视频……

各位专家评价一下震动情况!

网友A:
单闪黄灯,“搜不到一颗星”,“只好纯手动飞”,还能不能愉快地看帖了?

网友:
又换大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闪黄灯,“搜不到一颗星”,“只好纯手动飞”,还能不能愉快地看帖了?

黄绿交替,需要校准指南针,但试了N次,都是水平校准容易、垂直校准不过……,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绿交替,需要校准指南针,但试了N次,都是水平校准容易、垂直校准不过……,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校准前提,安装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机头向下垂直校准,另外dji飞控,校准成功,led提示各飞控颜色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前提,安装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机头向下垂直校准,另外dji飞控,校准成功,led提示各飞控颜色不统一。 ...

首飞那天是大晴天,万里无云,按照说明方法顺利校准成功!

今天早晨大雾,采用同样方法校准,水平旋转校准很顺利,垂直校准后,就还是黄绿灯交替闪烁,这样的提示是垂直校准成功、还是失败、还是无效? 然后,断电重新上电,还是黄绿灯交替闪烁……

A2飞控最新版,请您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飞那天是大晴天,万里无云,按照说明方法顺利校准成功!

今天早晨大雾,采用同样方法校准,水平旋转 ...

最好拍个室内的视频看看,到底什么样的闪灯。。。校准失败不是那个提示。。。。
如果一直提示黄绿,也就是指南针数据异常,就要参照手册看看是否有干扰物或环境影响。。。另外也可以进调参软件看看。。

网友:
照片拍的好!

网友: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必须说明就是LED目前遇过有缺色的情况,是LED坏,需要更换,也会给出错误提示。。

网友:
挂狗有点亏吨!

楼主:
硬挂,直接粘在中心版上了,没有任何减震措施,所以………………

网友B:
都不爱看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爱看说明书啊。。。

是按照说明书操作啊!

请您指教,哪里不对了呢?

楼主:
挂狗只是简单测试,看看震动情况,GH4云台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拍个室内的视频看看,到底什么样的闪灯。。。校准失败不是那个提示。。。。
如果一直提示黄绿,也就 ...

感谢!我进调参软件看看~

网友:
这款多少钱?

网友:
死贵。。。

估计 飞机+飞控 接近 15000 咯

还没 算 云台。。。

网友C:
我想问问,重心对吗?

楼主:
S900+A2+Z15-GH4 ,24000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重心对吗?

重心当然不对,没挂云台和相机吗~

网友D:
狗3这样硬挂居然都没什么果冻,说明S900的震动很小,我的精灵+H3—3D挂狗3果冻明显的很,大疆这差距大的

网友E:
雾不会影响多少GPS信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雾不会影响多少GPS信号的吧

我也不知道,21号首飞那天早晨,GPS满格(不闪灯)~

今早就不行,最好时,闪两下!

网友:
不错,正打算上只S9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3这样硬挂居然都没什么果冻,说明S900的震动很小,我的精灵+H3—3D挂狗3果冻明显的很,大疆这差距大的

有道理

网友:
硬挂无果冻,这个很不错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盲飞飞的还这么激动,佩服,学习了,给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