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4-08-26):
无刷电机撞了之后电机轴会进去一点,这样导致电机工作时外转子会往外拉出来一部分,我想知道如果不去修它一直这样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修一下不难的,拆下来分分钟搞定,不去管的话,电机震动会大一点吧,影响多少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下不难的,拆下来分分钟搞定,不去管的话,电机震动会大一点吧,影响多少总是有的

修不难,主要是我总撞,而且电机固定好了不容易拆下来

网友B:
拉力下降,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下降,效率下降

哦哦,谢谢啦

网友C:
我开始玩的时候那也是正常事,你就凑合着玩,玩玩没事,就是航拍什么你还是修一下。如果不是航拍,也别老从鸡鸡上拆下来,拆几次你的jj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玩的时候那也是正常事,你就凑合着玩,玩玩没事,就是航拍什么你还是修一下。如果不是航拍,也别老从 ...

嗯嗯,好的

网友:
把机米螺丝卸下电机轴锤几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