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图传发射、图传接收、显示屏的清晰关系!

楼主(2014-08-26):
咨询咨询各位达人:

如果摄像头使用高清的,显示器使用高清的话,200毫瓦和400毫瓦的图传能传输的图像的最大分辨率是一样的吗?

要保证图像清晰是, 摄像头、  图传发射器 、 图传接收器 、  显示屏谁是关键设备?

楼主:
发重复了,好像等级不够删除帖子,请版主删除一个吧,谢谢!

网友A:
FPV不太可能高清,盲目选用700线摄像头其实意义不大,选色彩饱和度高的摄像头

网友:
看你是航拍还是什么 摄像头主要是当取景器用的 高不高清无所谓 再说了 模拟信号的摄像头也高不到哪里去 还是要量力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不太可能高清,盲目选用700线摄像头其实意义不大,选色彩饱和度高的摄像头

谢谢兄弟指点,如果色彩和饱和度不好,就好像看黑白的屏一样。有什么好推荐的摄像头吗?

网友A:
FPV图传只是认路,摄像头其实选480线就足够了,选轻小些其实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图传只是认路,摄像头其实选480线就足够了,选轻小些其实也不错的

好,谢谢!~

网友:
关于FPV比较蛋疼的一点还有动态范围。所谓动态范围个人理解是:摄像头适应明亮和黑暗的能力。有的摄像头由明亮环境转黑暗环境就不适应了,拍摄的画面黑呼呼的。或者由黑暗转明亮也不适应了,称为动态 范围过窄。即使分辨率再高,色彩饱和度再好,图传分辨率再好,这个不过关,也是很纠结的。看过秋天的奔跑那个号称最美的FPV吗?那个狗就是动态范围稍显不足,拍摄背光的时候,画面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