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前来帮忙分析多轴问题,谢谢

楼主(2014-08-26):
昨晚炸鸡了,大概是晚上8.30分去飞的,出现一个问题,想听听各位模友的说法,通电起飞开启GPS姿态飞行,起飞时GPS卫星还未找到直接起飞了,大约在高度25米,遥控距离也是二十几米出,GPS定位成功松杆悬停,我想飞的高一些加大油门,又推了前进方向遥杆问题来了,昨晚有风但不怎么大,大概有2级左右,因为家靠近江边,地处繁华人多地段,周边都是大厦,多轴不听使唤补定位悬停开始自己后退飞行我立马打前进方向修正,没有效果还是自己后退飞,快撞到居民楼了,我直接打左方向想避免无果,立马改变机头方向试下前进飞行避免,还是无果没放映,无辜的从二十几米高空掉下来炸鸡了,还好那个时段人不多,掉到附近下去里,还好我有装高亮夜航灯,运气好被我找到了,断了跟白色机臂,还好掉进花圃里,算是幸运的,回到家里把机臂换上了,在室内飞行前进后退左右自旋都正常,请求大家帮忙分析,感谢。下图是我的多轴,从外观上看有不合理之处吗,配置   DJI   F450机架  30A原厂电调  NAZA LITE 含GPS  花牌3S电  2212  960KV  接收机天地飞8通,接收机已开启失控保护,因为飞控的失控保护设不来,只能设置接收机的,飞控感度140   140    140   140  看看是否合理,欢迎请大家前来吐槽。

楼主:
这是我的图

网友A:
图看不到,感度和你炸鸡无关,GPS出问题啦,不知道你飞控自检完没就起飞了,控制不住了你为什么不切换模式?

网友B:
城区飞行。GPS 干扰很大。不建议在城区 特别是高楼繁华路段进行GPS飞行,本身在你未搜到星之前就着急起飞还切到了GPS模式,这就是个不安全的做法,要等待GPS收到信号后在进行解锁飞行。  还有你的后期处理不够果断,完全依赖GPS飞行模式了,在发现失控的时间应第一时间切换到 手动模式。炸鸡一次就有经验了,以后飞行多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到,感度和你炸鸡无关,GPS出问题啦,不知道你飞控自检完没就起飞了,控制不住了你为什么不切换模式 ...

亲,说的有道理,我没及时切换到姿态模式,不过我起飞是通电电调正常发出声音完毕我才起飞的啊,最近我都想重新校准GPS,拨动开关几次都不能重新校准啊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好我再试试

楼主:
图不能上传,我只接发链接吧,望指导哪里不理想

http://mail.qq.com/cgi-bin/readm ... electfile=&se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区飞行。GPS 干扰很大。不建议在城区 特别是高楼繁华路段进行GPS飞行,本身在你未搜到星之前就着急起飞还 ...

好建议,非常感谢,对了您说切换手动模式,姿态可以么,一定要到手动么

网友:
换飞控吧

楼主:
飞控没有问题,DJI 技术告诉我是不是不小心开启航向锁定功能了,的确开了但没有使用啊,指导炸鸡我看控上也没有拨到开启开关啊

网友C:
检查下桨是否松动
那晚我也碰到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桨是否松动
那晚我也碰到类似情况

桨没有松动啊,马达我是用两个正牙和两个反牙的,完全靠马达的转动可以自己把桨锁的很紧的,压根不担心空中因为螺丝没拧紧,螺旋桨飞出去啊,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区飞行。GPS 干扰很大。不建议在城区 特别是高楼繁华路段进行GPS飞行,本身在你未搜到星之前就着急起飞还 ...

手动模式没有自稳,HOLD不住,紧张一下动作姿态太大,一样也会炸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没有自稳,HOLD不住,紧张一下动作姿态太大,一样也会炸鸡的

好吧 。我的是APM 。。。咱俩不是一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我的是APM 。。。咱俩不是一个飞控。。。

APM好飞么,这个调试很不容易啊,类似MWC的板开源挺头疼的,MWC我也只能基本调试能飞,航向锁定能开,但气压定高,GPS就不懂了

网友:
我觉得是失控后,飞控自动失控返航,可是因为你GPS没正常就起飞,返航点不是你起飞的地方,才酿成炸机的后果。在飞控进行返航控制里,你没能及时夺回控制权,你还以为你可以控制它,所以打杆控制,当然不会听你的了。你不好好看说明书,应该要打屁股。记住如果要用GPS控制,一定要在起飞前GPS信号正常后,才飞!如果发现飞机定点悬停后往回飞,说明失控保护了,正在自动返航,要及时切换手动模式,夺回控制权!

楼主:
我没有设置飞控的失控保护啊,我只是设置天8控接收机本身的失控保护,我关控,多轴也只是我设置控里50%悬停的油门值啊,只要不开控在没有风的情况,多轴会在原地不动悬停啊,直到电池耗尽自己掉下来呢,至于飞控自己的自动反航我设置不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好飞么,这个调试很不容易啊,类似MWC的板开源挺头疼的,MWC我也只能基本调试能飞,航向锁定能开,但 ...

航模乐趣不就在于每次搞懂一个问题时的快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的失控保护你不设,它都有,读读说明书吧!!!人家写说明书的人也辛苦,为了你自己,也应该去读一读。 ...

就是说,调参软件里只有那个增强失控保护点击打开自动返航降落,飞控自动就开启了失控保护吧,遥控器上需要设置吗,我的是天8,谢谢

网友:
研读说明书。要夺回控制权一定要打到手动,打到姿态是没用的,必须到手动,然后你再打回姿态或GPS都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网页出了问题,发重了。平时还是在姿态时练一练操控,习惯了后,手动也就能控制了,可能以后,出现问题不一定能救得了你的多轴,可能可以救得了不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