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F14飞行技术 求教

楼主(2014-08-26):
今天我的第一架飞机上天了,就是F14。平飞一圈后开始练翻滚,可是飞机老是不听话,刚翻了一个方向就变了,翻了4个以后直接坠机。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翻滚的时候任何一个舵面都会影响方向,想尝试的话爬高一点
看下“3D蛇滚”的舵面操作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意思

第一架F14机  还是 第一架机F14
如果是后者,那还真不错,还能飞一圈,不过降落都不灵光的时候就玩翻滚不嫌太早了吗?而且还是战斗机。不介意的话我说一句,这机坠的不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滚的时候任何一个舵面都会影响方向,想尝试的话爬高一点
看下“3D蛇滚”的舵面操作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 ...

你的意思是先玩玩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先玩玩模拟器吗

模拟器应该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