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升降舵打死了就跳舵,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6):
k8升降舵打死了就跳舵,这是什么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A:
先检查你遥控设置是不是默认的。K8只要你接收发送所有舵机的摇杆方向还有移动比例。具体的舵机方向还有角度在K8设置里面调。

网友B:
有可能你一打死大电流,bec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一打死大电流,bec供电不足
干涉了也会吧?

网友C: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K8废了,我也是这情况

楼主:
跳舵问题已解决,是舵机的行程过大造成跳舵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