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FTDI连接MWC飞控老是不照,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6):
MWC LITE 轻量版,上面没有连接任何东西,直接和FTDI连接到电脑上,
无法烧录,用MultiWiiConf也无法读取飞控数据。
难道烧录器坏了,或飞控坏了。
新到手没几天的设备啊,难道这么衰。
不想返厂,太麻烦,老想着是自己这边的问题,
换了usb线,也换了几台电脑,还是如此。
请老鸟指教。

网友:
电脑无法正确识别?这个是否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检测一下,我做过mwc

楼主:
第一张图已经表明驱动正确了.
请教怎么帮忙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检测一下,我做过mwc

怎么检测,请问

楼主:
我这是怎么回事,可以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bootload损坏了?

楼主(2014-10-24):
最后发现是烧录器坏了,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2015-04-23):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烧录器坏了,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时间。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跟你是一样的问你也是读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QQ多少,我加你技术交流交流啊

网友:
我的一开始好用,前几天突然端口没了,我以为是烧录器坏了,重新买了还不行。。怎么破?据说是调pid全部成0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