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黄金战士

楼主(2014-08-26):
请教。k8黄金战士陀螺仪连不上电脑.我的电脑是xp系统

网友:
请安装驱动

网友:
装SUB驱动,开软件,开控,接电,插SUB

网友: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电脑检测不到K8

楼主:
现在连上电脑了,我是d10控,看Mikado_VBar_5.3_设定_全攻略!,都对不上,不会设定。

网友:
按照教程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