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老鸟

楼主(2014-08-26):
问一下老鸟们,如果我在高楼顶上起飞飞的话,一键返航仍然是落在楼顶上吗?

网友A:
有干扰的话,就飞走了,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的话,就飞走了,提控回家!

颠掉了,那正常情况下呢,会降落在楼顶吗

楼主:
有人拍微电影想拍一个跳楼就镜头,我说我没有飞过这么高,顶多50米不得了了,所以想问一下在楼顶起飞会怎么样

网友:
呵呵!看你自己的操作水平和心态了!

网友:
看有没有干扰,gps信号强度怎么样了,如果强度够,设备都正常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果不行就没谱了

网友:
危险的起飞场地。最好站楼顶中间,有偏差也不会撞楼。

网友:
打开地面站看看位置准不准,有没有偏差,不过 一键返航 最好少用,不是靠普的东西......

网友:
关键是你家的楼顶够大,因为米国人的GPS只开放了民用的加扰频率给我们用,飘得厉害!!!

网友:
如果GPS中途不丢失,完全可以飞回起点

网友:
这种环境还是手动返航安全

网友:
楼上的时候让他在外面悬停,关掉遥控再下楼找他会什么状况??

网友:
可以的!樓頂夠大沒問題?反航降落點會有偏差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颠掉了,那正常情况下呢,会降落在楼顶吗

正常情况下会的,电机一启动马上锁定当前位置为返航点

网友:
大胆地飞.没问题!

网友:
万一偏差了不就撞墙了?

楼主:
看老鸟们这么说,关键时刻还是只能手动靠谱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