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油门甩尾问题总结

楼主(2014-08-26):
范围

本贴所述急推油门甩尾指3D模式下,急推油门,尾巴向右跑。不包括normal模式下急推油门甩尾及悬停时尾巴慢慢跑偏等。

最近刚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一直单飞,遇到问题只好自己查资料,慢慢琢磨,不过每个机器情况不一样,你遇到的问题未必就有标准答案,要看实际情况。特总结可能的原因如下,方便新手调机(本人也是新手)

第一类原因,尾巴提供的反扭力不足
包括以下可能的情况:
1.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不匹配。所谓不匹配,指螺距偏大,油门偏低,这种情况下尾巴需要提供更大的反扭力,而尾巴所能提供的反扭力极限也不足以锁尾
2.油门曲线变化过大,据说不要超过10%为好
3.尾中联安装位置太靠内,导致尾推行程不足(行程不足还可能有其他设置问题)
4.尾桨长度,450级别尾桨有57mm-65mm可用,长一点的尾桨对锁尾有改善
5.尾旋翼面没有垂直地面,影响锁尾效果

第二类,电子原因
陀螺感度设置,对此不明觉厉,因此不说。

还缺什么,楼下补充

网友:
说得好,经验之谈。1-1的问题我遇到和解决过。

网友:
尾推顺滑度很重要,我原来一直以为很顺滑的尾推其实不顺滑,结果甩尾当然很正常啰。

网友:
我遇到一个补充一下,有时候是尾巴皮带松,打滑造成

网友:
如果 把以上说的都解决了 还是跑尾 试一试加大尾浆的面积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MB,加一点尾舵反扭力补偿就好,其他陀螺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我现在ebar v2用在500上就有这个问题,感度已经调满了,没有金鱼尾就是大螺距甩尾,楼主的总结很有参考价值,谢谢了~~

网友:
尾浆加大,可以改善

网友:
总结还是比较到位。

网友:
学习了 希望能更详细

网友:
学习了,尾巴是直升机最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