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nazam飞控和华科尔RX703A连接 配置错误

楼主(2014-08-26):
校准多次无效 怎么破

网友A:
1. 请确认接收机类型为普通
2. 请确认通道设置正确
3. 请校准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确认接收机类型为普通
2. 请确认通道设置正确
3. 请校准遥控

接收机类型为D-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类型为D-BUS

是否可以确认您的接收机支持D-BUS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