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用deviation飞mcpx油门通道设置奇怪问题?

楼主(2014-08-26):
devo7刷了mckay的deviation4.01cn,在飞mcpx中发现个奇怪问题,油门通道设置为正向,主尾旋翼没反应,如果设置为反向,则可以,但是反向后,油门最低为最大油门,不得以,我又把曲线设置中再反向一次才可以,是不是我配置中有问题?请各位大大指点下。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是mcpx帮顶,我的D10控还没到,无法测试。

楼主:
问题解决,油门曲线设置错了,我设置成了0-100,但是控输出是50-100,所以飞机认为油门不再最低位,所以保护了,如果反向后反而正常了。
因此要设置成-100--+100才可以,油门也不用设置成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