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 机架安装心得!

楼主(2014-08-26):
开源机架分享论坛,开源机架参数都在里面有动手能力的可自己切割!
话不多说,图文并茂!

由于是更换机架原之前机器配置:
机架:  飞越1000八轴
主控:   Dji A2
电机:   恒力4830 KV390
电调:   好盈铂金30A
脚架:   螺杆收缩脚架
云台:   DJI z15 5d3
由于是更换机架跟脚架原有动力系统不变!
     (二手信息请发到二手栏目版主留)

顺丰快递第二天就收到机架,开包检查配件,丁丁很细心有个明细表,所以配件不缺!

剪开电调外皮,不要弄坏电调芯片!

因电调输出只需要一根信号线所以用蛇皮管套进去的线只有三根,如有不知道的可看丁丁之前发的帖子!

怕电调散热芯片在电机的震动下导致移位从而导致电调芯片温度过高烧掉电调,我在散热片跟电调芯片附近用少许502胶水固定以防出现以上情况,在用电胶带铺至电调上层以防导跟灰尘等物体进入电调,再用海绵压紧电调,以防电调散热片与电机座的散热片出现间隙与隔离!(多重保护,最担心的也就是电调这个环节,希望看看大神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布线初级图!

布线细节图!

这两天v8在外拍摄实况,希望大神们提出以下宝贵意见,祝大家爽飞!

网友:
工作室好大好大。

网友A:
好强大的设备哦

网友:
好机架!口水哇!!!

网友B:
好喜欢第一幅图里面那个工作室    更喜欢这豪华的飞机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C:
楼主的小雕  和我一样的

网友D:
貌似现在媒体都在用这个多轴飞行器了啊

网友:
楼主 哪有图纸啊

楼主:
谁用谁知道,确实很稳!

楼主:
为了避免广告推销,所以我把论坛链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现在媒体都在用这个多轴飞行器了啊

方便,快捷,不需要报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雕  和我一样的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喜欢第一幅图里面那个工作室    更喜欢这豪华的飞机

第一幅图是一个审片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快捷,不需要报空管!

是的,直升机上去要报空管的,还有危险系数,这个成本也低了,直升机飞一次可以买台很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直升机上去要报空管的,还有危险系数,这个成本也低了,直升机飞一次可以买台很好的了

嗯,多轴有多轴的好处,但是弊端也不少!

网友E:
楼主要出的飞越机架和收放脚架可否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出的飞越机架和收放脚架可否爆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939&extra= 这有个交易帖!

网友F:
为啥把照片调成这样的狗屎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把照片调成这样的狗屎颜色

哈哈,都是神器惹的祸

网友G:
LZ,请问下 电调本身的扇热片与电调连接用的是硅胶片,互相没粘粘性,直接靠海绵压紧么?那下面的铝片和电调散热片连接用的是什么胶呢?感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请问下 电调本身的扇热片与电调连接用的是硅胶片,互相没粘粘性,直接靠海绵压紧么?那下面的铝片和电调 ...

下面的铝片和电调的散热片也是用导热贴,这就相当于用了两层导热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大的设备哦

跟大神们学习!

网友:
这是多大的啊

网友:
用什么电池?

楼主:
DUPU 10000毫安!

网友H:
不错 估计8分钟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估计8分钟无压力

10分钟!

网友I:
电调建议拆去原装散热片,把电机座(底下铝壳)的阳极氧化层除去,外部开槽增加散热。电调mos用导热硅胶直接粘在铝壳上。现在你这么固定mos和最外层的铝之间隔了一层导热硅胶垫一个铝片一层氧化层和包个塑料壳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铝片和电调的散热片也是用导热贴,这就相当于用了两层导热贴!

所用的导热片有粘性么?好盈电调的的导热片好像没粘性,那样的话容易错位,LZ是直接靠海绵压死的么?

网友J:
Lz請問一下gps線,為何做了個像插頭的東西??

网友K:
我以前用铂金也焊过一条信号线,结果不能转,后来三根全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建议拆去原装散热片,把电机座(底下铝壳)的阳极氧化层除去,外部开槽增加散热。电调mos用导热硅胶直 ...

受教了,谢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請問一下gps線,為何做了個像插頭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用铂金也焊过一条信号线,结果不能转,后来三根全焊上了

三根线分别是 电源线 地线 信号线!

  可能是您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
电调固定最好别用502固定,这种胶很容易松动啊,还是直接用热熔胶固定靠谱

网友:
Gps的线上面,怎么多了一个东西,貌似接头。

网友J:
用紥带绑住的地方,那是什么?

网友:
有米就是不一样呀,等我有米了也来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避免广告推销,所以我把论坛链接删除了

哦 机架得折叠件 和 集成中心板 很赞啊

网友:
焊锡有待提高

网友:
那个小摄像头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soft文,之前不是叫丁丁,意思是小jj机架?

网友L:
真心诚恳劝楼主不要用那个快拆桨夹,飞着飞着桨就会自己上天了!!-----丝扣太浅太软

楼主:
这是焊锡完后打的胶,所以是黑色的,以防短路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紥带绑住的地方,那是什么?

那是大疆gps的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心诚恳劝楼主不要用那个快拆桨夹,飞着飞着桨就会自己上天了!!-----丝扣太浅太软

哦,谢谢您的意见,到时候更换折叠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是大疆gps的稳压器

GPS穩壓器!!!這麼神!!請教一下lz去哪搞的??具體有什麼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GPS穩壓器!!!這麼神!!請教一下lz去哪搞的??具體有什麼作用??

自带的

网友M(2014-10-01):
比S1000 便宜多少

网友N:
细节处理的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O:
壕无人性

网友P:
学习了,楼主的工作室很强大
。

网友Q:
机架太大个了。

网友R(2014-11-20):
果冻大吗这个机架,谢谢

网友S:
这装备,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