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mini cp对频后主板红绿灯不停闪烁无法锁尾

楼主(2014-08-26):
如题mini CP对上频了油门螺距都正常主板过了自检就红绿灯交替不停闪烁,飞机能飞起来但无法锁尾,求大神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对频后遥控器不关拔飞机电池再连上重新对频?

楼主:
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B:
陀螺仪高度要大于50,才是锁尾模式

网友C:
你看一下右上角的感度开关是否打了下来!

网友D:
是g大的固件吧?你通道映射 把陀螺仪改到第七个 辅助一改到第五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