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坑爹的降落,全重2.5KG,起降对场地太挑剔了。1.2柏通1.5W原厂小天线3KM

楼主(2014-08-26):
移动设备:
不知怎么的 三叶草炸了一次以后重新买了一个,地面调试好好的,上天图传就挂了,接收还是用的原来的四叶草,求解?
胖子已经改了前轮转向了

楼主:
很早以前500块买的迷你DVR拍的,看图像有点晃,调小了CTL值,好多了

网友A:
估计新买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新买的有问题

看着做工不错,到底是怎么了,出去几十米就挂了,几十米之内就好的

网友B:
胖子2.5KG 不算重   电池多大的!?

网友C:
最后失速了,没控制住

网友D:
大胖子2.5KG不算很重了,你的图传有问题,1.2G不可能这么短的距离,5.8的500MW随随便便也有这个距离了

网友:
1、视频左上和坐下有暗角,调试一下。
2、暴力起飞,没速度猛拉杆导致。(还可以调小舵机好控制点)
3、暴力降落,没速度切入角晚了导致。(还可以调小舵机好控制点)
【菜鸟的我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2.5KG 不算重   电池多大的!?

4S5000毫安X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胖子2.5KG不算很重了,你的图传有问题,1.2G不可能这么短的距离,5.8的500MW随随便便也有这个距离了

原装棒子天线最远飞到过4km,一般都是3km的样子稳定无雪花,超过3km开始闪,以前用过三叶草最远到了六七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失速了,没控制住

是的,有侧风,一直在扛着风,离地一两米时突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