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楼主(2014-08-26):
最近買的好盈 v3 50a 配 2520-1880 電機
定速 75%時 都會出現抽搐及金魚尾現象
但當調回80%時 抽搐及金魚尾現象就消失了
即是說某一個固定點就會發生
65% 及 75% 及 78%時都會有這現象
現在行 32頻率 12進角
電調的固件是最新的
真攪不懂是什麼出問題

网友A:
我买电子设备重来没有升级过固件,毛事都没有
2520是花牌还是蝎子,如果是蝎子的话进角5,频率8,去试试吧

楼主:
是蝎子呢
我再試試

网友B:
我和你一样  电机   不过我用的是花牌2520 1880kv 电调是铂金40A 一开始抽搐还以为是香蕉头没焊好 后来重新焊了还那样 后来把进角调到15度 频率调到8khz就没这种现象  转速也高了  电机再也没抽搐了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锁位跟定速扯上关系了,是不是主因还是震动呢。

网友:
用12度 24KHZ可解此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电子设备重来没有升级过固件,毛事都没有
2520是花牌还是蝎子,如果是蝎子的话进角5,频率8, ...

懂的还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  电机   不过我用的是花牌2520 1880kv 电调是铂金40A 一开始抽搐还以为是香蕉头没焊好 后来重新 ...

你好  求点知识  谢谢  花牌2221 1880kv  加  铂金40A电调 飞个2分钟电调和马达会热吗  求问啊 我的电调 马达没有办法摸啊  传导的碳纤维板上都热  这样算正常吗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求点知识  谢谢  花牌2221 1880kv  加  铂金40A电调 飞个2分钟电调和马达会热吗  求问 ...

我悬停7分钟也是温温的啊

网友:
进角频率没有匹配,模式标定试试,如果还会就降低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悬停7分钟也是温温的啊

求问 铂金40a 进角和pwm是多少啊  和你一样 是花牌h25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  电机   不过我用的是花牌2520 1880kv 电调是铂金40A 一开始抽搐还以为是香蕉头没焊好 后来重新 ...

花牌频率应该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