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自动飞行炸鸡Log 诡异啊!!!

楼主(2014-08-26):
先上图

这是450四轴炸鸡的log,AMP2.5,外置GPS罗盘,3DR数传,手机DroidPlanner1.2的地面站软件,

B点是50米的高度,也是开始掉的位置,可以看到,在A点,油门突然收到最低,一秒钟后,到B点掉的位置,油门又给到最大,但无济于事,炸鸡了。

查了其他参数,翻滚、俯仰、GPS、罗盘、电压等等一切正常,如果自动模式要收油门,应该是高度或GPS等参数不对,才会动作的,而且即便收油门,也应该是平滑的收,而不是瞬间收和推。所以排除传感器的问题。

电池电压瞬间最低在11.2V,正常飞行时还到过10V,APM供电也在正常范围,没有剧烈波动,所以也排除电池的问题。

Log文件的数据是完整,手机地面站软件上的tlog文件记录非常密集,所以排除数传的问题。

手动、悬停、定高、跟踪等模式都非常好,没问任何问题出现。

同样的炸鸡,两次了,并且两次都是在起飞后1分多钟,到达一个航点掉头后出现的,计算一下两次出事的时间差,不到四分之一秒。

所以推测是自动飞行模式导致失控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自动模式下,油门会这么剧烈的波动。

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高手们,你们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沙发,楼下解答

网友:
APM因为硬件做工炸鸡的太多鸟。。。无解。。。

网友A:
哪个GPS的err是炸机之后又的吗

网友:
炸幾次後會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GPS的err是炸机之后又的吗

是,掉地上吧线摔断了造成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电压的波形和油门输出的波形是一样的呢..应该是反着的吧...还有你手动油门一直很低的样子

网友B:
山寨飞控的品质摆在那里,炸机是难免的。。。。。。

网友:
高度没有异常变化,但是自动油门有变化的话,一般是机架振动导致。

打开Log 记录 IMU。

查看振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飞控的品质摆在那里,炸机是难免的。。。。。。

这个回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头时候的转弯半径过小,同时控制参数没设置好。
当飞机做倾斜转弯时候,为了保持高度,如果需要较大的转 ...

很感谢你的回复,但在这之前的几次自动飞行,转弯半径都是0,也没出现过问题;     而且如果是转弯半径的问题,应该在航点上失控才对,实际上是到航点后,并出来了一段距离,已经走直了,各项参数都平稳的情况下,突然收油失控的,并且两次起飞到失控的时间一致,所以我才认为是自动模式出现问题了!~~~~~~

楼主:
如果最后实在找不到问题,我也只能这么认为了!

网友D:
为什么油门给到最大飞机还是在下降。。。电压也处于回升趋势   本来急剧到大油门  电压应该反应骤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油门给到最大飞机还是在下降。。。电压也处于回升趋势   本来急剧到大油门  电压应该反应骤降啊

电调或电机的问题?但除了自动模式外,其他任何飞行模式,十来分钟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或电机的问题?但除了自动模式外,其他任何飞行模式,十来分钟都不会有问题?

也不好说。。

网友E:
和遥控有关,什么控,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遥控有关,什么控,什么接收

是吗,富斯的T6和接收,一会装好再去试一下自动模式下关掉遥控,看看,平常手动模式下,基本都在30-50米范围内,自动模式都远一点,

网友:
可能是apm的什么编码需要更新

楼主:
哎,这也有可能是问题,出问题之前,曾经升级过固件失败,后来看也没影响操作,就没管了,

网友F:
怎么不设rtl或无头模式拉回来?飞那么远不靠自动返航?

网友:
学艺不精的教训,很多时候看似无缘由的问题,都是水平不够的原因。准备整理一套地面站的资料供大家探讨学习

网友G:
只飞过apm1.0和2.0,出现过航点飞的好好的忽然向错误方向飞很远多次,也有低空高度急速变化的,飞高点好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的地方飞从来不出错,有的地方很容易失控。而且3dr对飞控影响很大,要好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