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用配平器调平了,但是大桨转动角度有变化

楼主(2014-08-26):
十字盘用配平器调平了,大桨在一个角度调为0度,但是转到其他角度会有1-3度的偏差,飞机悬停一脱杆就向后仰,需要不停修正,自旋45度飞机就向前冲,没有双桨,请问要如何调整。飞机小炸过一次,会是十字盘炸坏了吗?两个桨是平的(两个桨在相同位置角度是一样的)。正负最大螺距十字盘没有调平,看很多人说VBAR会自动调,K8会自动调吗?K8的自动微调对这个有帮助吗?

网友A:
最高位最低位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位最低位平了没?

没有,只是在KBAR里面调整十字盘水平的,最高位和最低位要如何调整?调整拉杆吗?

网友:
十字盘水平不代表你飞机就飞起来就很“正”看看调试的帖子吧。

网友B:
其实悬停时,十字盘是不平的~

网友A:
遥控的油门还有螺距的最高位置还有最低位置时用K8软件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油门还有螺距的最高位置还有最低位置时用K8软件调平。

调整十字盘的这个界面,十字盘好像自动跳到舵机中点,推油门貌似没反应,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回去再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悬停时,十字盘是不平的~

那还是十字盘没调好的原因是吗?主要是没什么思路,对调平十字盘还没什么经验,看了一些帖子,有的说中点调平就可以了,有的说最大最小螺距都要调平,当初偷懒装好机都让别人调机,而且还没在一边学,现在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十字盘的这个界面,十字盘好像自动跳到舵机中点,推油门貌似没反应,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回去再试试, ...

好像是旁边有个博士帽的选了才可以调最高最低。不调平最高最低的后果就是悬停的时候不好把握舵度。飞机容易乱飘。

网友:
陀螺仪安装要牢固,机器振动不能太大。

网友C:
楼主桌子是水平的?你把螺距尺放到桌子上转一圈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就算一样的,你机身跟桌面是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桌子是水平的?你把螺距尺放到桌子上转一圈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就算一样的,你机身跟桌面是平行的?

我调十字盘的时候是用螺距规测量过桌子的,然后再减去倾斜角度的。现在使用了K8的自动微调功能,飞机倒是飞的平稳了,但是十字盘不平了,这十字盘到底要怎么弄,疑惑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调十字盘的时候是用螺距规测量过桌子的,然后再减去倾斜角度的。现在使用了K8的自动微调功能,飞机倒是 ...

你应该量陀螺仪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量陀螺仪才对。

陀螺仪安装肯定是平的,量倒是没量过,回去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
我得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8)调平中心点;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油门是50%,所以需要把螺距曲线50%的地方设成0,保证调参的时候方便,具体飞的时候可以修改。

(8-1)调整十字盘平行,调整十字盘其实就是调整1.2.3通道的舵机中心点。因为你的拉杆已经一致了。所以默认他们转动的时候产生的误差很小,即只需调平中心点即可。下面3个图,在调平时,把螺距拉杆和下方的十字盘拉杆垂直。先调1只桨。看图:
(8-2)3个舵机中心调整之后,测试这只桨转动一圈,应该都是0度螺距。代表ok。这个时候把螺距尺换到另外一只桨上(拆装的时候轻。别把桨碰的滑动了。就不直了。)。测试另外一只桨是否都为0.如果不为0.用L型内6杆调节这只桨的螺距拉杆长度。微调即可。
我觉得十字盘调频器不精确,要把大桨甩直了。螺距都是0才是对的,50%油调平0螺距之后,可以调0油和100油的。全部误差很小,飞起来就不会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很多。前段时间有个调整十字盘的文档给朋友,主要是要把连杆距离固定,并且一致。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十字盘的这个界面,十字盘好像自动跳到舵机中点,推油门貌似没反应,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回去再试试, ...

在调中立的博士帽里面就有~

网友:
还有个问题楼主是不是用的K8?? 要是用K8你将遥控新建一个模型然后关掉所有混控设置后,重新调平十字盘,记得最高最低还有中间都要调平。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桨平,十字盘就明显倾斜。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