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增程······

楼主(2014-08-26):
请教各位老鸟,如果照论坛里真绝一门等tx那样给遥控器改增程加大功率功放···会不会对人体辐射太大?谢谢·····

网友:
在Youtube上看到有个精灵2改装增程2.3KM。。有视频。。。

网友A:
微量無線電波輻射對於人體的傷害目前還未有實施案例及試驗正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量無線電波輻射對於人體的傷害目前還未有實施案例及試驗正明!

谢谢解答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估计你就会知道辐射的定义了,你要是改装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1727810721或者群39223790来解决

网友:
待驗明正身!

网友B:
不开机就没有辐射,别在室内飞就行,大自然本身也有辐射,综合了之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2.4G应该不会太严重,怎么也比移动基站好吧,频率都差不多,移动不是宣称无辐射吗

网友D:
我的v+图传只改了天线

网友:
不要太大应该没问题把,现在的电器都这么先进,那个能没有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v+图传只改了天线

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应该不会太严重,怎么也比移动基站好吧,频率都差不多,移动不是宣称无辐射吗

不是有5.8G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就没有辐射,别在室内飞就行,大自然本身也有辐射,综合了之后可以忽略不计了。

谢谢解答·······

网友:
5.8G容易收干扰啊

网友E:
遥控增程个人感觉改天线比较好,我只换了小平板天线,空旷地方能到4km呢。

加功放一个是功率增大了不太好,还要加电池也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嗯·····2者距离能差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增程个人感觉改天线比较好,我只换了小平板天线,空旷地方能到4km呢。

加功放一个是功率增大了不太 ...

增大功率还是有害对吗?

网友:
竟然还有人记得真绝一门啊!他所有帖子被小人举报说是恶意广告 账号被禁了 帖子也被和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2者距离能差多远?

差不少啊,以前5.8G也就在视力范围飞一飞,2.4G都是可以穿云的节奏

网友:
辐射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