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550mm闪电船壳求各位大神给出个配置。。。。。。。。。。。

楼主(2014-08-26):
以前玩过一段时间650mm电o艇,手上有些残留配件,才买了一个550mm闪电船壳子,求给位大神给出个配置,手上有套软轴配33mm的cnc桨,请问用多大的电机多少kv ?什么样的电调?配多大的电池?能让这个船速度尽量快些,不太懂电机电调的搭配,烧掉不少电调,所以这次入手前先请教一下各路大神大侠。。。。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还有,粘电机座和舵机座用什么样的环氧树脂胶比较好,以前用哥俩好,跑不多久就脱落了。。。

网友:
你的哥俩好肯定是买到假货了,直接上2200mah 6s,跑破百看水平

网友:
首航值得期待

网友:
天气冷了还玩船!

网友:
我现在还开着空调开着风扇!

网友:
合众树脂胶

网友:
我55虾现在的配置 2858 2000KV  35CNC   6S 1500 40C  速度90+ 。(起步给全油直接起飞,船小,要等起滑后在全油直线加速)
以前的配置  2848 3000KV 33CNC 4S 2200 35C  70+。
虾内部太小,2858上1500 6S 已经是极限了,没办法在快了。小闪电应该能上2868 1500-2000KV  37CNC浆 6S 2200 40C 。。估计反扭比较大,,没试过,呵呵。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谢谢九楼的建议  电调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还有,粘电机座和舵机座用什么样的环氧树脂胶比较好,以前用哥俩好,跑不多久就脱落了。。。

我用的正好也是哥俩好粘的,没事啊

网友(2014-11-10):
我也在做53的cat。同求配置啊

网友:
我也有只,不过是4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