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业余时间折腾了几天,国产450L终于可以出山,可是结果还是悲剧了!!54楼有视频。

楼主(2014-08-26):
利用业余时间折腾了一段时间,国产450L终于可以出嫁了,调试完毕悬停一次成功,最初K8的风格选的是85,太灵敏了,调至110,再试飞,这下感觉有点像大鸡鸡的感觉 ,上图:

机器振动很小,总体比较平稳,声音听着很舒服。装好机然后试飞成功,体验其中的无限乐趣,这就是航模的魅力。

今天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下雨,想把昨天充好的3S2000MAH的电池放电,利用放电顺便磨合450L的机械部分。于是马上行动,把遥控器的定速油门设成100,450L插上3S电池开转。待转速稳定后继续推油门,飞机平稳起飞悬停,尾巴锁得稳稳的。6S的马达居然用3S的电池把飞机飞起来了,有趣,呵呵。
5分钟下来单电池电压3.88V,马达和电池居然没有温度,超级省电,超级好的一个放电方法!
卧槽,今天8月30日飞了一块电池直接把尾巴轴承飞爆菊了。晚上换好轴承,50%定速,直接把尾桨飞掉了,幸亏飞机还没起飞。尾轴弯曲,尾转齿打滑。进一步发现他那黑色尾桨就跟饼干一样干脆,一掰就断恐怖呀。希望买此机的朋友不要犹豫,直接把旋转部分零件全部换掉,否则有生命危险!!!!!切记,切记,朋友们!!

网友:
祝贺试车成功!!

网友:
是富丽465吧

网友A:
祝贺 一直坚持450 !

网友:
全球鹰480也就是450L

网友B:
接收给电池占了位置放不下??

网友:
感觉还是dfc好看 有棱有角的

网友:
来个试飞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C:
可以出嫁了?准备嫁给谁?

楼主:
马上有个视频来了,压缩上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嫁了?准备嫁给谁?

谁有需要就嫁给谁,反正姑娘十八一朵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给电池占了位置放不下??

接收机可以放在里面,锁尾舵机的前面有很大空位置,但是那样拆卸就不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可以放在里面,锁尾舵机的前面有很大空位置,但是那样拆卸就不方便了。

接收不是对完一次频以后就不需要对的了吗??我的机对完频,舵机装好舵臂后直接塞肚子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可以放在里面,锁尾舵机的前面有很大空位置,但是那样拆卸就不方便了。

还有个问题K8是不是感度数值越大 十字盘自动调整就越迟钝?

楼主:
感度数值越大应该是越灵敏,不是越迟钝。我用的60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不是对完一次频以后就不需要对的了吗??我的机对完频,舵机装好舵臂后直接塞肚子里的。

我还有个油动直升机需要接收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油动直升机需要接收机呀

难道你接收还要换来换去??

网友D:
我纳闷一件事 接收机这地方是大众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 一直坚持450 !

想上大机器啊,但是飞大机器有点害怕额,心噗噗跳,受不了啊。
我徒弟的600E,飞着确实舒服稳当,但是他那个凤凰80A的电调只飞3分钟就保护,对亚拓有点鄙视,有问题的电调还拿来用,走题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纳闷一件事 接收机这地方是大众摆位?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块平地,模友们看见平地不就想飞上一把吗,呵呵

网友:
楼主上个配置表呗

网友E:
LZ你这机身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50AV3,花牌2520,三轴陀螺仪黄金K8, 舵机KST舵机一套,花牌黑心6S电池30C,陀螺仪设置:风格110,敏捷度85,主旋翼陀螺感度和尾巴感度都是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这机身是什么牌子的?

就是国产最便宜的那种啊,换了长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国产最便宜的那种啊,换了长尾管。

这国产450L不是480级别的么?为啥还要换加长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国产最便宜的那种啊,换了长尾管。

头尾都是原装那个?精度感觉怎么样?

楼主:
国产450L尾管长度就是亚拓的规格,比480的尾管短一点点。
换了长尾管有2点原因,首先是尾巴长避免大桨打尾桨,因为尾桨是加长的那种;其次是原装的那个尾传动轴在低速时振动较大,换了ALZ的就好了。
伞齿,尾轴以及头尾都是原装的。新家伙几乎没虚位,飞一段时间再看了。

网友F:
求电子配置和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电子配置和起飞重量

50AV3,花牌2520,三轴陀螺仪黄金K8, 舵机KST舵机一套,花牌黑心6S电池30C,陀螺仪设置:风格110,敏捷度85,主旋翼陀螺感度和尾巴感度都是60.

没称,总重估计有个800克。

网友:
这么轻啊,能称下吗?我就是电机是2520,电池是格式120045C的,普通450改的480,起飞都980了,如果真是这么轻一定可以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上大机器啊,但是飞大机器有点害怕额,心噗噗跳,受不了啊。
我徒弟的600E,飞着确实舒服稳当,但是他 ...

慢慢提升,450-500- 600-700,飞完700再飞450,你会把450操翻!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机子,还没装机。期待

网友G:
楼主买的是全球鹰的吗?我也买了架,发现横轴和主轴和亚拓450的都不通用。全球鹰的空机499元,价格便宜,但做工一般,侧板连毛刺都没处理,而且有很多加工时留下的刀痕。底板和电池板明显就是经过打磨处理过的,做工比侧板不知道好好几倍。但价格在这里,也不能要求太高,想当初我买个冰人的尾巴总成都花了三百多呢。

网友:
6S用3S电池飞很省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买的是全球鹰的吗?我也买了架,发现横轴和主轴和亚拓450的都不通用。全球鹰的空机499元,价格便宜,但 ...

你说的都不是事,关键转起来没得振动才是关键。主轴、主齿和尾巴齿轮都是跟450通用啊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啊?我的KST舵机装不进去,线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啊?我的KST舵机装不进去,线卡住了

斜盘用的KST215舵机,装的时候不要从外往里推,从座子的侧面往里面装,这样就不会卡线 了,很容易就装进去了啊,精度不错,尺寸刚刚好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用的KST215舵机,装的时候不要从外往里推,从座子的侧面往里面装,这样就不会卡线 了,很容易就装进 ...

后来经过研究,装上去了,但还是感觉有一点压线头。

网友G:
请问楼主电池怎么装的?我也买了这款机子,但电池真心不好装啊,用原装电池抽板,会被电调线干扰、即使排除了电调线干扰,在绑上魔术带后,电池也放不进去啊

楼主:
今天飞了一块电池,3D翻了2个跟斗,就出现尾巴锁尾不良传说中金鱼尾出现。下来发现尾桨夹螺丝脱出,卸下来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推力轴承,里面是2颗3X6X2.5的轴承,其中一颗已经爆菊,滚珠都出来了,多亏发现及时,否则直升机马上就得爆菊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电池怎么装的?我也买了这款机子,但电池真心不好装啊,用原装电池抽板,会被电调线干扰、即使排除 ...

电池板这里不要走任何线,我是用电池带的魔术贴一面贴在电池板上,一面在电池上,这样电池直接粘在电池板上推进去就OK,不用扎带,当心不稳的话机身下面靠电池的地方再贴一层魔术贴,这样非常牢固,不需要扎带了。

网友:
小电池拉大马达自然不会热

楼主:
今天8月30日飞了一块电池直接把尾巴轴承飞爆菊了。晚上换好轴承,50%定速,直接把尾桨飞掉了,幸亏飞机还没起飞。尾轴弯曲,尾转齿打滑。进一步发现他那黑色尾桨就跟饼干一样干脆,一掰就断恐怖呀。希望买此机的朋友不要犹豫,直接把旋转部分零件全部换掉,否则有生命危险!!!!!切记,切记,朋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板这里不要走任何线,我是用电池带的魔术贴一面贴在电池板上,一面在电池上,这样电池直接粘在电池板 ...

OK,我也搞定了。

网友:
前阵子有个魔友也发了帖子爆尾桨,不过那台是嘉迪的,然后好几个跑出来说空载不能全油,这次看他们怎么解释啦

网友:
徘徊  犹豫中。。。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灞卞450L鈥︹

楼主:
450L爆尾桨夹轴承的视频:

就这么温柔的一飞,我的汗那啪嗒啪嗒的。。。。。。

2个3x6x2.5的轴承,其中一颗碎了。

面包尾桨,毫无韧性,很轻松的掰成4节了。尾桨夹轴承更换后50%油门试车,其中一片尾桨直接从根部脱开飞出去,看上图。

网友(2014-09-28):
换好些的配件吧,太危险了

网友:
感度太大是不是外观上看 尾巴和这个一样啊?

网友:
这飞机的尾桨就是一残疾

网友:
接收机放这里确实是败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L爆尾桨夹轴承的视频:

就这么温柔的一飞,我的汗那啪嗒啪嗒的。。。。。。

看到晚了,我买的也是这个机机,我发现尾桨出了问题,拆开发现问题和你说的一样,现在换了冰人的套件,抖动小很多,锁尾好多了。

楼主:
这机器基本不敢暴力飞,目前这机器飞得少,放在那里落灰了。

网友H:
看来这机不能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