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一体控图传接受飞线问题。

楼主(2014-08-26):
这两天在改一体控,因为外壳做小了。空间有限,图传接收的电源跟信号插头太长浪费很多空间,想去掉图传接收插头母座直接飞线。

电源线已经飞好了,现在差信号线母座是贴片用万能表怎么量都只有GND极另一极量不到,特来求助,急。

网友:
玩直机的飘过,帮顶

网友A:
这都要问?你把原装插头用万用表测下那两根是信号线和地线 然后插到插座上 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要问?你把原装插头用万用表测下那两根是信号线和地线 然后插到插座上 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地线能量到,信号端量不到

网友:
大面积铺铜 的是地线,

网友B:
就那两根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两根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面积铜,量了gnd跟信号都是同一极!郁闷,好像短路了一样

网友:
楼主支持你,做好了上成品图。我暑假改一体控失败了,接线是个问题。一个控报废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拆掉焊接的,发现里面是有个弹片,插头插进去的时候弹片与接触点分开,所以你直接这样焊接是不对的,要拆掉这个插座。我当时只拆了一半,把里面的弹片卸掉。

楼主:
总于接好了,原来自己量的是,测笔把信号端跟gnd碰一起了,难怪找不到信号端。直接把母座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