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电调,电机和电池

楼主(2014-08-26):
最近准备入手一套装备,其中有A2212 KV1400的电机
30A的电调,3S 2200的电池
各位帮帮我,这三样能配在一起吗

网友A:
基本可以。
如果要细说的话,首先你这套设备要用在什么飞机上?配多大桨?机型、电机和桨决定了电池容量、电压大小和电调大小,电池容量可比计算出来的大点,但不能太大,不然超重了。电调也可以大点,但是也是会更贵和更重。合适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
如果要细说的话,首先你这套设备要用在什么飞机上?配多大桨?机型、电机和桨决定了电池容量、 ...

那请问那块3S 2200mah 25C的电池能配30A电调吗?会不会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那块3S 2200mah 25C的电池能配30A电调吗?会不会烧了?

这个完全可以,40A都可以,要看用在哪里?估计是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40A都可以,要看用在哪里?估计是用在固定翼上

我想做个KT的F-14,裸机550g,这几样再来个7*5的桨能飞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KT的F-14,裸机550g,这几样再来个7*5的桨能飞起来吗

你要用1400KV的电机,就换成8040的桨吧。一定要用7吋桨,电机的KV值应该在1800-2000之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那块3S 2200mah 25C的电池能配30A电调吗?会不会烧了?

看起来我还是没说明白。电调的大小和电池容量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首先你电机大小和 KV值确定了,然后你飞什么机型?把桨确定了。如果你又确定了上3S的电池,这样你去查下你的这个电机在3S电压下,7050的桨,最大电流是多少?这个在买电机的网页上都可以查到,就确定了你的电调大小。你电调标称电流应该大于你刚查到的最大电流就不会烧,不过也别大太多了,又重又浪费。
电池的容量 一般会在你挑选 的机型上有建议的。
顺序是:确定了机型,会有推荐的电池大小和电机大小,配多大桨。再根据电机 和桨来计算 下需要多大的电调。

不考虑机型、桨的情况 下,光说电池,电机,电调规格,这三个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我还是没说明白。电调的大小和电池容量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首先你电机大小和 KV值确定了,然 ...

谢谢,这下搞懂了

网友:
A2212的配置也太弱了点吧?还不如BD2212,动力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