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飞越680pro最佳的配置

楼主(2014-08-26):
看了很多帖子,有一个大神的用朗宇4108 480KV  配1355浆  6S  10000 满载3.1公斤能飞40分钟,又看到另外一个大神朗宇4108  380KV 配1355浆  6S 10000 飞25分钟。所以有点纠结这个配置了...请大神解答

网友A:
还是劝你不要买这个机架了,飞越的折叠机架都偏软,如果是挂狗可以考虑

网友:
别买680  买T810

网友:
别买T810。买S900

网友:
看了一圈估计买了大疆S1000。

网友B:
我的650PRO,带云台带狗3+,图传,恒力4822电机,1355浆,共2.3KG,再加电池1.4KG,实用起飞重量3.7KG,飞15分钟,3.6报警,下来3.7到3.8V。飞40分钟我是不做那个梦了。这机架带狗足够,带微单就算了吧。

网友:
我来个零度E1100吧

网友:
满载3.1真够轻的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25分还能考虑,40分你算算效率吧

网友:
25分钟我相信,但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劝你不要买这个机架了,飞越的折叠机架都偏软,如果是挂狗可以考虑

只挂狗..微单挂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50PRO,带云台带狗3+,图传,恒力4822电机,1355浆,共2.3KG,再加电池1.4KG,实用起 ...

看的是FLYCAM的680PRO测评,他的悬停43分钟

楼主:
看错了  3.1KG的是用5000的电池  飞13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挂狗..微单挂不起

挂狗680的机架可以3508的电机配13寸的桨,控制6S5000可以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680的机架可以3508的电机配13寸的桨,控制6S5000可以20分钟以上

现在了解到有几个配置能满载20分钟以上的,有用3508  4108  4110   有点晕了

网友C:
480KV配6s电池飞40分钟,扯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了解到有几个配置能满载20分钟以上的,有用3508  4108  4110   有点晕了

3508 380KV      4018 KV380都可以,

网友:
狗足够  味道  电机4110

网友E:
满载带6s 10000ma电才3.1kg 费话,我带4000ma满载都3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载带6s 10000ma电才3.1kg 费话,我带4000ma满载都3kg了

上面说了,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0KV配6s电池飞40分钟,扯淡!

FLYCAM —飞越680pro 评测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8 380KV      4018 KV380都可以,

4108  KV380  配135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680的机架可以3508的电机配13寸的桨,控制6S5000可以20分钟以上

680pro的机架比680的机架重200G  官网看的,后期可能还会改收放起落架, 3508会不会勉强了

网友:
6s 10000ma3.1kg ?估计连脚架都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50PRO,带云台带狗3+,图传,恒力4822电机,1355浆,共2.3KG,再加电池1.4KG,实用起 ...

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pro的机架比680的机架重200G  官网看的,后期可能还会改收放起落架, 3508会不会勉强了

是有点,但带5300电池的时候4108不如3508          带4108加10000电池再加狗加云台对于这个机架是有点重了,

网友:
6s 10000mA电池重1.4KG

网友:
v2216 800kv 12x6桨 3s 20000mah电池怎么样? 4公斤,一样效率,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4108  KV380  配1355吗?

星期天我再飞一次,看能飞多久,话说我准备入手8000MAH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期天我再飞一次,看能飞多久,话说我准备入手8000MAH的电池试试

你的都什么配置  总重多少

网友F:
期待各位的评测,准备换电机或是连电池一起换提升下续航能力,同样纠结4108和4822,4108又纠结KV480和KV380,4822又纠结KV690和KV380,人在云南昆明海拔偏高,实际续航能力可能相比在低海拔地区的有所下降,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影响。
报下我的配置:
机架680PRO
电机恒力4225KV610(原来的650升级过来加了两个)
NAZA-V2+GPS+MINI OSD
遥控XG8
1355碳桨和APC1238换着用(一直没有机会实测那个的续航好,随便悬停一下就手痒飞起了航线,但是从遥控计时上看相差不到1分钟)
狮子电池4S5200mah+3S1300mah(图传和云台的电源)和一块8000amh自组电池
400mw图传
满载用5200电池2.99KG,1355桨续航10分钟BB响设置3.5,电池内阻有点高,下来恢复到3.69-3.71,1355桨用8000mah电池3.44KG没有一次测完,同样BB响设置3.5,还没响就下来了,大概12-14分钟左右,下来恢复到3.7-3.72。
那种40多分钟的不敢指望,手都飞了抽筋。但是至少能留空到20-25分钟的,当然幻想一下能悬停40分钟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各位的评测,准备换电机或是连电池一起换提升下续航能力,同样纠结4108和4822,4108又纠结KV480和KV380 ...

广西,海拔不是很高,等我配了机子 上2000+的山上看看怎么样。。。电池你试试6S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西,海拔不是很高,等我配了机子 上2000+的山上看看怎么样。。。电池你试试6S看看

我的电机是4225KV610的,上6S电机怕是要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各位的评测,准备换电机或是连电池一起换提升下续航能力,同样纠结4108和4822,4108又纠结KV480和KV380 ...

你的不是68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