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懂得前辈帮忙看看 !!!!!!!!!!!!!!!! ...
又懂得前辈帮忙看看 !!!!!!!!!!!!!!!!!!!!!!!!

楼主(2014-08-26):
FUTABA251
舵机
线断了不知道正负极求教懂得前辈指导下

网友A:
图片挂着

网友B:
图片挂了。

网友B:
线一般不会齐根断的。

网友C:
图都挂了。。。

网友D:
中间为正极,黑色为负极,白色或黄色为信号。

网友E:
看不到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知道问题已解决,,中间红线正极,右边黑线负极,左边白线信号线,再次感谢大家回帖

网友F(2014-11-17):
没有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