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驰远FBL100 主电机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发现这个原装电机不耐用,请问大神有没有替代便宜的,官方24一个 贵啊...能告知尺寸和型号我去淘宝淘...谢谢了

网友:
建议还是改无刷吧,省心

网友:
n30电机 不过一般没有原厂这样转速高的

网友A:
淘宝有一款1.39元一个的那种N40电机很适合用来代替FBL100的原厂电机使用,我原来的FBL100就是用这款N40电机来代替原厂电机飞的,性能还不错,值得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一款1.39元一个的那种N40电机很适合用来代替FBL100的原厂电机使用,我原来的FBL100就是用这款N40电机 ...

能搞个链接吗?